[求助] 请教蒙特卡罗仿真器件温度问题

楼主(2021-02-06):
在ADEL上设置不同的温度后在ADEXL进行蒙特卡洛仿真得到的电阻值一模一样,请教是什么地方的问题

网友A:
需要查一下电阻的模型文件里面关于统计分布的process block是否调用到了与温度相关的模型参数 。

楼主:
引用 网友A:
需要查一下电阻的模型文件里面关于统计分布的process block是否调用到了与温度相关的模型参数 。         ...

查看了模型的verliloga-a文件,发现公式中与没有温度参数,问题成功解决了,万分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