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 vcs的simv无法成功运行

楼主(2021-02-06):
随便在软件自带的doc目录下一个例子,能编译成功生成simv文件但是无法运行simv  +UVM_NO_RELNOTES  -l run.log
make: simv: Command not found
make: *** [run] Error 127

hello_world#./simv  +UVM_NO_RELNOTES  -l run.log
Command line: ./simv +UVM_NO_RELNOTES -l run.log

--- Stack trace follows:

Dumping VCS Annotated Stack:
#0  0x00000030540ac8dd in wAItpid () from /lib64/libc.so.6
#1  0x000000305403e4e9 in do_system () from /lib64/libc.so.6
#2  0x000000305403e820 in system () from /lib64/libc.so.6
#3  0x00002aaaabadf1fc in SNPSle_10ee25eff68cd8461c9146fa1d0b35e87067f3c8015b313e639d2928478c79b3f673f99203bcf8be64600612100082236bffb2007f1e0ef9 () from
.....

Process VmPeak: 324376 kb, VmSize: 258848 kb
System Free Memory: 151288 kb, System Free Swap: 6033816 kb

No context available

请大牛走过路过支招,谢谢.....

网友A:
1.删除中间文件,重新仿真一次。2.确认license是否正确

网友(点评):
怀疑是以下几个库文件太旧了,我是centos 6.能不能共享这2个最新文件??? #16 0x0000003054407aa1 in start_thread () from /lib64/libpthread.so.0 #17 0x00000030540e8c4d in clone () from /lib64/libc.so.6

楼主:
引用 网友A:
1.删除中间文件,重新仿真一次。2.确认license是否正确

谢谢关注.1.已经试验多次了.删除用make clean,问题依然
2.license没提示出错信息也没有说缺feature.
怎么解决???

网友B:
我一般输入    ./simv  +UVM_NO_RELNOTES  -l run.log
不知道这样能否解决你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一般输入    ./simv  +UVM_NO_RELNOTES  -l run.log
不知道这样能否解决你的问题

不能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一般输入    ./simv  +UVM_NO_RELNOTES  -l run.log
不知道这样能否解决你的问题

不能解决.会产生stack目录.
stack.info.4046$more proc_4046_status
Name:        simv
State:        S (sleeping)
Tgid:        4046
Pid:        4046
PPid:        3096
TracerPid:        0
Uid:        500        500        500        500
Gid:        500        500        500        500
Utrace:        0
FDSize:        256
Groups:        500
VmPeak:          323356 kB
VmSize:          257828 kB
VmLck:               0 kB
VmHWM:           58000 kB
VmRSS:           58000 kB
VmData:           92292 kB
VmStk:             164 kB
VmExe:             664 kB
VmLib:          102332 kB
VmPTE:             408 kB
VmSwap:               0 kB
Threads:        2
SigQ:        1/6901
SigPnd:        0000000000000000
ShdPnd:        0000000000000000
SigBlk:        0000000000000000
SigIgn:        0000000006001006
SigCgt:        00000001c00a66e9
CapInh:        0000000000000000
CapPrm:        0000000000000000
CapEff:        0000000000000000
CapBnd:        ffffffffffffffff
Cpus_allowed:        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
Cpus_allowed_list:        0-127
Mems_allowed: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
01
Mems_allowed_list:        0
voluntary_ctxt_switches:        126
nonvoluntary_ctxt_switches:        407

楼主:
怀疑是以下几个库文件太旧了,我是centos 6.能不能共享这2个最新文件???
#16 0x0000003054407aa1 in start_thread () from /lib64/libpthread.so.0
#17 0x00000030540e8c4d in clone () from /lib64/libc.so.6
#0  0x00000030540accbd in nanosleep () from /lib64/libc.so.6
#1  0x00000030540acb30 in sleep () from /lib64/libc.so.6

楼主:
引用 网友A:
1.删除中间文件,重新仿真一次。2.确认license是否正确

怀疑是以下几个库文件太旧了,我是centos 6.能不能共享这2个最新文件???
#16 0x0000003054407aa1 in start_thread () from /lib64/libpthread.so.0
#17 0x00000030540e8c4d in clone () from /lib64/libc.so.6
#0  0x00000030540accbd in nanosleep () from /lib64/libc.so.6
#1  0x00000030540acb30 in sleep () from /lib64/libc.so.6

网友(2022-04-18):
在命令行./simv试一下呢

网友C:
有很高的機率是license 問題. 重新做一個吧

网友:
最后怎么解决的呢

网友(2022-06-11):
楼主解决了吗?
我的也是 no context avaiable

网友(2023-07-11):
是的,就是License问题。

网友(2023-08-27):
请问你的vcs运动问题最后解决了吗?谢谢啦

网友(2024-10-19):
这个问题有解决

网友(2024-12-11):
引用 网友C:
有很高的機率是license 問題. 重新做一個吧

大佬,能否共享一个可用的license,遇到了同样的问题。QQ104287707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