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ower switch 的 enable pin

楼主(2021-02-06):
请教一个问题, upf中 power switch上的 enable pin ,transition 比较大,这个一般修不修?  设计库里面没有always-on的buffer,且只能是hfn的方式连接。
不修   有啥危害。

网友A:
一般情况下,PS Cell的分布合理,Re-Chain的合理的话,不太应该出现max_transition vio。
如果出现看看是否应该优化一下位置策略或者rechain粗略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情况下,PS Cell的分布合理,Re-Chain的合理的话,不太应该出现max_transition vio。
如果出现看看是否 ...

谢谢回复, PS我基本是按照tap cell的间距 摆的,参照 tap cell的normal 。我也没有摆过,不知道合不合适

网友B:
你查一下库,是不是需要更换switch cell 。。我记得一般有两种,一种是带buffer的switch cell 一种是没有带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查一下库,是不是需要更换switch cell 。。我记得一般有两种,一种是带buffer的switch cell 一种是没有带 ...

谢谢回复,确实有一种,HEADBUFV8, 里面有HEADEN 和HEADOUT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回复,确实有一种,HEADBUFV8, 里面有HEADEN 和HEADOUT谢谢

不客气

网友C(2023-09-04):
引用 楼主:
谢谢回复,确实有一种,HEADBUFV8, 里面有HEADEN 和HEADOUT谢谢

你好,刚接触不久,我想问下switch cell一般是单独一个库还是集成在std cell 库里?因为在学校,我手上的库我只找到了一个库里面有iso和level shifter,找了很久没找到switch cell。多谢多谢前辈!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你好,刚接触不久,我想问下switch cell一般是单独一个库还是集成在std cell 库里?因为在学校,我手上的 ...

一般都是单独一个库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一般都是单独一个库

好的,谢谢,那TSMC的swirch cell 命名关键词大概是什么?我去搜索一下。

网友E:
upf中 power switch上的 enable pin ,transition 比较大,这个一般修不修?
===
可以不修。。。

可以秀一下多大的transition吗 ?

楼主:
引用 网友E:
upf中 power switch上的 enable pin ,transition 比较大,这个一般修不修?
===
可以不修。。。

最后也没有修 最大的大概4ns左右

网友:
只要不超lib就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最后也没有修 最大的大概4ns左右

4ns 还好,上电的时间按us 来计算 ,具体可以看看sta repor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