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AR ADC 的dnl、inl仿真

楼主(2021-02-06):
最近在做adc的dnl、inl仿真,想采用输入斜坡信号的方式,现在是adc后接Veriloga编写的DAC,输出的数据保存成了txt格式,问题是每个数字量对应的模拟输入不知道如何获取,还有就是在得到数据以后在MATLAB里如何处理,编程思路是怎样?望大佬们多多指教。

网友A:
可以再写一个veriloga模块,使用你的采样时钟触发数据存储,并将结果保存到csv/text
@( cross( V( sample_clk ) - VTH, -1 ) ) begin
  $fstrobe(fid, "%d\t%d", sample_number, sample_analog_value );
end

楼主:
大佬们帮帮忙啦

网友:
thank you for your share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再写一个veriloga模块,使用你的采样时钟触发数据存储,并将结果保存到csv/text
@( cross( V( sample_c ...

老哥,10位的adc,用斜坡法仿真dnl、inl通常要采多少个点

网友(2022-02-15):
引用 网友A:
可以再写一个veriloga模块,使用你的采样时钟触发数据存储,并将结果保存到csv/text
@( cross( V( sample_c ...

单纯presim 这样可跑DNL  INL  ?

网友B(2022-08-06):
引用 楼主:
老哥,10位的adc,用斜坡法仿真dnl、inl通常要采多少个点

每个采样点多0.1LSB最好,不过会仿的很慢,不要超过0.5LSB,这样inl、dnl值更准确。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每个采样点多0.1LSB最好,不过会仿的很慢,不要超过0.5LSB,这样inl、dnl值更准确。 ...

仿真出来阶梯曲线了,请问怎么算dnl和inl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仿真出来阶梯曲线了,请问怎么算dnl和inl

cadence自带inl和dnl计算功能,在计算器内

网友D(2022-10-14):
引用 网友B:
cadence自带inl和dnl计算功能,在计算器内

请问这个inl和dnl函数怎么用啊,我之前用ahdl里面的理想adc和dac跑出来的波形用这个函数也没有计算出正确的inl和dnl,感谢指导

网友E(2023-05-17):
引用 网友D:
请问这个inl和dnl函数怎么用啊,我之前用ahdl里面的理想adc和dac跑出来的波形用这个函数也没有计算出正确 ...

楼主会了么,可以说下么

网友(2023-08-23):
楼主你有inl和dnl测试代码可以分享一下吗

网友(2024-04-03):
如果是仿真DNL和INL是仿瞬态吗?然后对结果处理?

网友(2024-07-05):
引用 网友D:
请问这个inl和dnl函数怎么用啊,我之前用ahdl里面的理想adc和dac跑出来的波形用这个函数也没有计算出正确 ...

你好,我这个设置是不是有问题?

网友(2025-03-28):
引用 网友E:
楼主会了么,可以说下么

楼主会了吗?可以分享一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