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如何设计一个单端的高精度的采样保持电路

楼主(2021-02-06):
大家好,最近看了许多采样保持电路设计方面的论文,但基本上都是电容翻转式或是电荷重分配式全差分结构的采保电路,想请教大家单端结构的应该如何设计呢?可否推荐一些论文或者资料呢?

网友:
+1,The same question!

网友A:
全差分的性能比单端的要强的多,你要是一定用单端输入,另一端送个共模或者地信号吧。
共模的好处是不影响你电路的工作点,但是需要一个共模buffer。
地则是相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全差分的性能比单端的要强的多,你要是一定用单端输入,另一端送个共模或者地信号吧。
共模的好处是不影响 ...

谢谢,很有启发!

网友(2022-03-08):
请问楼主有找到资料吗?最近也在学习这个,学习一下

网友:
if provide paper or thesis is bett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