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更新正版

楼主(2021-02-07):
想请教,Cadence家的软件,如何把原来的“教学”的lic清除,现在公司打算买正版的软件。是不是直接把 csh下的cadence.dat删除即可

网友:
买了 正版,就可以问问他们的AE了

网友:
之前cadence的软件,是需要修改安装软件的。最好直接都删掉吧。安装正版的就好了啊

网友:
Ask for  a  license file from Cadence to run  a float lmgrd  license server, start the license at the server and set the LM_LICENSE_FILE and CDS_LIC_FILE 5280@your_license_server at each workstation.

网友:
如果patch过那还是重装一遍吧。

网友:
买了正版的,肯定cadence负责搞定。

网友:
私信我,我远程帮你解决。

网友:
全部都卸载了,让cadence support重新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