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有源区OD,是什么?

楼主(2021-02-07):
有源区OD,是什么?
个人理解:为了注入离子,晶圆上开的窗口,没有实际的物理意义

网友A:
Oxide and Diffusion, Diffusion部分你可以认为是要建楼的地方, Oxide就是楼与楼之间挖的沟槽, 为了隔离用; OD本身是具有实际的结构的!

网友:
啥叫没有实际的物理意义。有关键的物理意义好不,od是一层薄氧化硅层,定义了源漏参杂的区域,部分工艺中well的参杂区域,以及栅氧化层的厚度。

网友:
有源区工艺上是有对照步骤的,就好像你画了块地(有源区)搞了个小区建了两栋房子(S、D),你会觉得只有那两栋房子存在小区不存在没有意义吗?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先有源区再有注入。

网友:
建议仔细学习一下“版图的艺术”或是网上搜索相关资料,了解各层次的作用与工艺流程。

网友:
补充一下,没有这个区域也打不了contact孔,这使得上方导体部分(metal、 poly)和下方注入层(n+n-、 p+p-)之间无法接触。

楼主:
引用 网友A:
Oxide and Diffusion, Diffusion部分你可以认为是要建楼的地方, Oxide就是楼与楼之间挖的沟槽, 为了隔离 ...

谢谢你的回复 OD 可以理解是要建楼的地方,但不像 Oxide  N+  P+  POLY 有具体的物质材料。个人认为有型无实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你的回复 OD 可以理解是要建楼的地方,但不像 Oxide  N+  P+  POLY 有具体的物质材料。个人认为有型 ...

OD layer的flow实际上就是STI浅沟槽隔离的flow这样: OD PH--> OD Etch --> Oxide deposition .......有OD图形的地方,被PR保护起来, 没有图形的地方的硅,会被蚀刻掉,然后填充Oxide,作为有源区与有源区之间的隔离;

晶圆上OD图形外的地方的Si都被蚀刻掉了,物理结构被改变了啊,有实际的物理意义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你的回复 OD 可以理解是要建楼的地方,但不像 Oxide  N+  P+  POLY 有具体的物质材料。个人认为有型 ...

要生长氧化层怎么就有形无实了,栅氧化层不是实实在在的东西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OD layer的flow实际上就是STI浅沟槽隔离的flow这样: OD PH--> OD Etch --> Oxide deposition .......有O ...

od区域要重新生长氧化硅做栅氧化层的,而且是要求很高的生长,用之前的牺牲氧化层来做栅氧化层有缺陷,有击穿风险。

网友:
谢谢大佬的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B:
od区域要重新生长氧化硅做栅氧化层的,而且是要求很高的生长,用之前的牺牲氧化层来做栅氧化层有缺陷,有 ...

网友C:
OD的氧化层要干长硬拔,其他区域的浇水就好啦!

楼主:
引用 网友C:
OD的氧化层要干长硬拔,其他区域的浇水就好啦!

你的比喻很形象

网友D(2021-11-30):
看了上面大佬的讨论,总结一下是不是:
1.有OD的地方需要长很强的氧化层,用于隔离上层金属或poly的接触,当然有contact的地方除外。
2.OD实际上是一种工艺流程标识,是对该区域生长强隔离作用的氧化层的标识,不是特殊物质层,因为没有形状的其他硅底也会长氧化层。
我有其他的疑问:比如tsmcn40的工艺,OD是不是还可以标识NP PP在哪里生成?之所以有这个疑问是因为PDK里面nmos的NP并不像我想象中的一样源漏隔开?

网友:
引用 网友D:
看了上面大佬的讨论,总结一下是不是:
1.有OD的地方需要长很强的氧化层,用于隔离上层金属或poly的接触, ...

1.不明白你说的强氧化层是什么意思,如果你是指介电常数大之类的说明你的理解是错的。od(aa)的MASK所对应的区域会在gate制作之前去除牺牲氧化层最终生长一层非常薄(几nm)的几乎没有缺陷的一层SiO2,主要作用是确定了栅氧化层的厚度(Cox)以及做完gate poly之后在上面撒s、d所需要的注入(等离子注入,氧化层足够薄,注入可以直接穿过氧化层并推进到合适的深度)。od的反版全部是场氧化层,用于器件与器件间一定的隔离(这里有你说的强氧化层那味了),当然场氧化层具体的隔离形式不一,在这不做拓展。(实际工艺的步骤是先用od的反版生长场氧化层,od区域的薄氧化层不需要使用mask,场氧化层很厚,接下来的氧化亦或是注入、刻蚀等步骤几乎不会对它产生影响。)
2.np、pp是具体撒的物质。至于为什么s、d连在一起撒是因为gate poly先做,做好以后gate下面的od会被遮挡,而s、d外侧有场氧化层,因此直接整体撒下来,最后实际撒的区域就只有s、d。这一步也就是著名的自对准工艺。

网友(2022-01-04):
OD 全称Gate Oxide and Diffusion;就是所谓的有源区,它包含两个部分,一部分是MOS管的源区和漏区,所谓的diffusion,还有就是沟道区,就是Gate Oxide下面的部分。当然了,为了确定有源区的导电类型,还要版图工艺层在外面加上PP或NP,分别代表P注入和N注入。
tips:OD表示oxide diffusion,tsmc是这种叫法。
其它foundry有叫ACT, AA等,都是指有源区。

网友E(2024-01-04):
个人理解OD应该就是在氧化层上挖的洞,开个窗,这样离子注入就能朝里面注入电子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个人理解OD应该就是在氧化层上挖的洞,开个窗,这样离子注入就能朝里面注入电子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