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万能的群,请教关于弹出窗口

楼主(2021-02-07):
66资产
安装了IC618,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弹出的窗口不能自动置顶了。
比如Check或按Q调出的Properties窗口,它不自动置于最前,常常找不到它。
现在我也不知道是Linux系统还是Cadence设置的问题。

请问这在哪里设置啊?

网友A:
之前遇到过这个问题,重启virtuoso就解决了。

网友B:
正解是 在Redhat的系统菜单上点击:
Applications -> System Tools -> Configuration Editor

然后在弹出的Configuration Editor窗口里面点击:
apps ->metacity ->general -> new_windows_always_on_top 选中打勾。

就可以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正解是 在Redhat的系统菜单上点击:
Applications -> System Tools -> Configuration Editor

没有configuration editor这个选项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没有configuration editor这个选项啊

Redhat普通用户都有这个菜单的。注意是操作系统菜单,不是Cadence菜单。

网友:
引用 网友B:
Redhat普通用户都有这个菜单的。注意是操作系统菜单,不是Cadence菜单。

可能是我系统不是redhat的原因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之前遇到过这个问题,重启virtuoso就解决了。

好像还真是,重启之后就正常了。
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楼主:
引用 网友B:
Redhat普通用户都有这个菜单的。注意是操作系统菜单,不是Cadence菜单。

我的是rhel-6.1,也没有这个菜单项。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是rhel-6.1,也没有这个菜单项。

操作系统装的不完整,需要安装软件包 gconf-editor, 用root身份,执行命令

yum install -y gcon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