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LOTO 示波器 软件功能 || 触发演示

楼主(2021-02-07):
本文主要介绍loto示波器触发的功能

那我们大部分的型号的产品是硬件触发的,只有482系列 它是软件触发的。硬件触发的好处是它通过硬件的芯片来保障。突发信号不是周期的,是突发的、偶然的信号,基本上有百分之百的捕获率

而软件触发 它是靠程序,在传到计算机的所有数据里去寻找符合条件的触发,它的捕获率达不到百分之百。只有在中速和低速的时间档位上,它的触发效果才是可以的。

当采样了一个信号,比如一个周期信号,在屏幕上显示,你会看到波形很稳定地显示,不会乱晃,相当于默认开启了相位锁定的功能。

它的原理就有点类似于自动触发,这个跟传统示波器上的那个自动触发类似,它的前提是信号必须是一个周期信号

在菜单栏中高级选项里有个相位锁定。把相位锁定关了以后,你会发现,显示的波形会左右一直晃,你最后需要把它暂停来看波形。这就是类似于自动触发的功能。

之所以提到这个相位锁定,是因为后面触发功能中有自动触发的设置。

下面以osca 02这个型号为例,它是通过硬件触发的

触发的功能只在a通道上实现触发。如果想对b通道上信号触发,把a、b通道的信号输入探头对调就可以了。

在触发设置中,有触发和外触发,触发的原理和操作是一样的,在这里我只介绍普通触发。
16 分钟前 上传

在上图的触发设置中,可选择上升沿触发和下降沿触发。

勾选触发功能后,在图像部分有一条可以拖动蓝色小标的t线,这就是用来选择触发电平的线。
15 分钟前 上传

选中上升沿触发后,并设置触发电平在如图所示位置。当电平从低于触发电平到高于触发电平跳变时,满足触发条件,实现触发。

所以如果选择的触发电平过高,超出波形的峰峰值,那么电平无法高于触发电平,就无法实现触发。

同样的,选择下降沿触发,就是当电平从高到低穿过触发电平,实现触发。

满足触发条件后,点击常规触发。我们能观察到波形不断地在更新。因为是个周期信号,信号不断的满足这个触发条件,用新的满足触发条件的波形覆盖旧的,所以我们能看到它在原地一直更新。
15 分钟前 上传

并且开始自动触发后,每次的满足触发的触发点会被锁定在屏幕中间,这就有点像我前面所说的相位锁定的功能。
15 分钟前 上传

除了常规触发,还有另一个触发功能是单次触发。

单次触发是满足触发条件后,实现一次触发,并停止触发,所以当我点击触发后,图像更新一次,就不动了。虽然它是周期信号,不断地满足触发条件,但单次触发就只会触发一次,只能是点击一次触发一次。
14 分钟前 上传

同样触发功能下,如果想看波形的具体情况,暂停触发后,也可以像正常观察波形时那样放大缩小移动。

单次触发有个特点是每次触发后,会保留上一次的波形。等待下一次触发后,把上一个波形覆盖掉。

比如我把信号拔掉,现在屏幕仍然会显示上一个波形,现在用探头去触碰3.3伏电压,
14 分钟前 上传

我们能看到图像上,是触碰3.3伏电压瞬间的一个波折。然后这个单次触发的图形保持不变,

直到我下一次再接触3.3伏波形,完成触发并把上个波形覆盖。
13 分钟前 上传

两个信号通道下,我们可以用a-b通道触发。

在出发设置栏中选择a-b触发,同样地设置触发电平,触发后波形如图。

4 分钟前 上传

usb示波器和台式示波器在触发功能下,得到的触发图像几乎相同。

我们用同一信号发生器对两示波器输入信号,设置相同触发电平后,得到方波触发信号如下图
3 分钟前 上传

对于突发信号的触发波形如下

3 分钟前 上传

正弦波的突发信号触发波形如下
2 分钟前 上传

从上面的波形图可以看出,两种示波器下的触发功能得到的波形是一致的。

详细视频参见B站视频: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J741147E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