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dence ADE仿真报错

楼主(2021-02-07):
我从ADE中导出的.ocn文件(没有进行改动),再进行ocean 仿真却报这个错误,有大神能帮帮忙嘛~

网友A:
是不是在环境里面找不到spectre 可执行文件在哪里?试一下 which spectre的命令,看看系统返回什么。

如果要想Cadence直接执行一个OCEAN或者SKILL文件的话,可以试一下
icfb -ilLoadIL <SKILL或者OCEAN文件名>

当然如果是IC6版本,就是
virtuoso -ilLoadIL <SKILL或者OCEAN文件名>

通常ADE-L运行成功之后都会在simulation/XXX/XXX/XXX/netlist/ 路径留下一个 runSimulation 的文件,打开这个文件就可以看出来在命令行环境里面怎么重复运行一个仿真了。可以直接敲命令
./runSimulation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在环境里面找不到spectre 可执行文件在哪里?试一下 which spectre的命令,看看系统返回什么。

如 ...

真心感谢解答!!
根据错误提示应该就是Spectre环境没关联上,我是在ADE L工具paramTool下生成的paramTool.ocn文件,在这个文件目录下启动terminal - ocaen - load “ paramTool.ocn”读取的,随后就报这个错。
根据您的提示我在terminal中所得到的反馈如下
环境问题我该怎么解决比较好呢?我该在spectre目录下启动terminal再执行Ocean吗?
感恩!!!

网友A:
引用 楼主:
真心感谢解答!!
根据错误提示应该就是Spectre环境没关联上,我是在ADE L工具paramTool下生成的paramToo ...

ocean命令启动的时候加载的环境设置不全,所以最好就是 virtuoso -ilLoadIL paramTool.ocn 这样。

Linux命令行中<>的意思就是重新定向(redirect),所以不要这样用,我的本意是在这里填写自己的文件名。

./runSimulation 命令只在 simulation 路径下找到相关的cell,view,netlist路径下才有,不是你的$HOME目录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ocean命令启动的时候加载的环境设置不全,所以最好就是 virtuoso -ilLoadIL paramTool.ocn 这样。

Linux ...

昨晚没上论坛,刚刚才看到您的回复,再次感谢~
我重新试了一下,确实打开了virtuoso,但我不明白是否进行了Ocean Spcrit,运行了这个.ocn脚本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昨晚没上论坛,刚刚才看到您的回复,再次感谢~
我重新试了一下,确实打开了virtuoso,但我不明白是否进行 ...

嗯... ilLoad IL 命令行参数好像在新版本不工作了。Sorry.

我试了一下, ocean -restore paramTool.ocn 是工作的。 启动之后直接就开启仿真运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嗯... ilLoad IL 命令行参数好像在新版本不工作了。Sorry.

我试了一下, ocean -restore paramTool.oc ...

感谢耐心解答~
键入ocean -restore paramTool.ocn后环境问题好像依然存在!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谢耐心解答~
键入ocean -restore paramTool.ocn后环境问题好像依然存在!

在ocean文件的simulator('spectre) 语句之前插入一句:

envSetVal("spectre.envOpts" "controlMode" 'string "batch")

这样可以绕过这个系统的Bug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ocean文件的simulator('spectre) 语句之前插入一句:

envSetVal("spectre.envOpts" "controlMode" 'str ...

没有报错啦 ~大佬的新手关怀~~
我这个.ocn文件是想生成gm/id  gmro等参数查找表的,这两天纠结于这个ADE报错,现在解决了后输出的文本文件好像是不对的,一点参数信息都没有我再看看是哪里有问题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没有报错啦 ~大佬的新手关怀~~
我这个.ocn文件是想生成gm/id  gmro等参数查找表的,这两天纠结于这个ADE报 ...

试一下把ocnPrint语句里面"wn1","wn2","wn3"上面的双引号都去掉。 在我看来,你要OCEAN帮你打印字符串wn1, 它就打印了 wn1,而不是计算你前面定义的函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试一下把ocnPrint语句里面"wn1","wn2","wn3"上面的双引号都去掉。 在我看来,你要OCEAN帮你打印字符串w ...

妙啊!!!成功了55555
真心感谢您的耐心帮助,太感动了。
祝您新春吉祥,阖家欢乐~

网友:
引用 楼主:
妙啊!!!成功了55555
真心感谢您的耐心帮助,太感动了。
祝您新春吉祥,阖家欢乐~

呵呵,谢谢谢谢

网友B(2021-05-18):
感谢楼主的提问和大佬的回答。本人也遇到这个问题,error已经消除了,cadence中的波形已经出现,但是保存的TXT文件中只有初始L值的,楼主有什么建议吗?楼主最后怎么保存的全部L的参数?

plot的波形

plot的波形

输出到指定的TXT文件中,并且plot波形

输出到指定的TXT文件中,并且plot波形

网友B:
问题已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B:
问题已解决

使用ocean后发现,其实可以通过ADE XL实现更加便捷。但若要生成look up table 还是可以使用ocean。

网友:
引用 楼主:
使用ocean后发现,其实可以通过ADE XL实现更加便捷。但若要生成look up table 还是可以使用ocean。 ...

网友C(2021-08-10):
引用 网友B:
感谢楼主的提问和大佬的回答。本人也遇到这个问题,error已经消除了,cadence中的波形已经出现,但是保存的 ...

你好请问个问题 为什么我loadocn后,只出现初始值L的波形呢?你的问题是怎么解决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C:
你好请问个问题 为什么我loadocn后,只出现初始值L的波形呢?你的问题是怎么解决的 ...

已解决 参考9楼大佬 谢谢

网友(2021-10-30):
引用 网友A:
试一下把ocnPrint语句里面"wn1","wn2","wn3"上面的双引号都去掉。 在我看来,你要OCEAN帮你打印字符串w ...

您好!我想把仿真的结果保存到.csv文件中,使用了ocnPrint函数,具体语句为ocnPrint(?output "./Result/nch_lvt_gmoverid.csv" nch_lvt_gmoverid)。可以正常执行。
但问题是,本来有很多列数据的,但所有的数据都被打印在第一列单元格中了,不利于读取。如下图。

请问您知道怎样让每个数据各自占据一个单元格吗?
而且,如果以.txt文本格式输出,发现数据有点混乱,不好找到规律。如下图。

请问这怎么解决呢?万分感谢!

网友:
这个用最最最简单的awk脚本,几秒钟就处理出来了

网友(2022-04-21):
引用 网友A:
在ocean文件的simulator('spectre) 语句之前插入一句:

envSetVal("spectre.envOpts" "controlMode" 'str ...

您好,请教一下,如果在ADE L图形界面中直接点run的按钮出现楼主遇到的这种问题,该如何进行这一步绕过bug的操作?

网友(2022-06-17):
引用 网友C:
已解决 参考9楼大佬 谢谢

大哥,9楼不见了,请问这个问题是咋解决的啊

网友:
已经解决,9楼大佬跑前排去了。谢谢大佬

网友(2023-10-19):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在环境里面找不到spectre 可执行文件在哪里?试一下 which spectre的命令,看看系统返回什么。

如 ...

大佬,我现在就遇到了这个问题,输入 which spectre之后如下所示

/usr/bin/which: no spectre in (/etc/env:/home/disk/opt/mentor/calibre2018/aoi_cal_2018.1_27.18/bin:/home/disk/opt/synopsys/v11.10/linux64/bin:/home/disk/opt/synopsys/lc/lc/O-2018.06-SP1/bin:/home/disk/opt/synopsys/pt/pts/O-2018.06-SP1/bin:/home/disk/opt/synopsys/icc/icc/O-2018.06-SP1/bin:/home/disk/opt/synopsys/dc/syn/O-2018.06-SP1/bin:/home/disk/opt/synopsys/verdi/verdi/Verdi_O-2018.09-SP2/bin:/home/disk/opt/synopsys/verdi/verdi/Verdi_O-2018.09-SP2/platform/LINUX64/bin:/home/disk/opt/synopsys/vcs-mx/vcs-mx/O-2018.09-SP2/gui/dve/bin:/home/disk/opt/synopsys/vcs-mx/vcs-mx/O-2018.09-SP2/bin:/home/disk/opt/synopsys/startrc/starrc/O-2018.06-SP1/bin:/home/disk/opt/synopsys/Hspice-2015.06-3//hspice/bin:/home/disk/opt/synopsys/cscope64_2011.09.0.0.27_linux_x86/ai_bin:/home/disk/opt/synopsys/K-2015.06/bin:/home/disk/opt/synopsys/hsim2015/hsimplus/bin:/home/disk/opt/cadence/INNOVUS152/bin:/home/disk/opt/cadence/EDI142/bin:/home/disk/opt/cadence/GENUS152/bin:/home/disk/opt/cadence/INCISIVE151//tools/bin:/usr/lib64/qt-3.3/bin:/usr/local/bin:/usr/bin:/bin:/usr/local/sbin:/usr/sbin:/sbin:/home/disk/opt/synopsys/fm/fm/O-2018.06-SP1/bin:/home/work/b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