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本人小白,想请教如何注册SolvNetPlus账号

楼主(2021-02-07):
各位大佬好,本人学生,小白一枚,最近在学习如何在linux中,安装IC前端设计所使用的EDA工具,比如VCS、DC

百度后发现,这些工具是synopsys tools集合,然后在有人说,要去download界面下载synopsys tools,得先注册SolvNetPlus账号

我就在官网注册,结果卡到了,输入site号界面

不懂这个是什么,所以想请问一下,如何去得到这个site号呢,感谢大家啦

网友A:
https://www.docin.com/p-1251543541.html
参考这个,你到官网下载这些软件没有意义的,因为你就算下载了也没有license

网友:
引用 网友A:
https://www.docin.com/p-1251543541.html
参考这个,你到官网下载这些软件没有意义的,因为你就算下载了也 ...

没有公司账号是下载不到的

网友B:
site貌似是公司买了s家的正版lic后,s家给公司分配的一个号,然后就可以用这个号加上公司邮箱注册官网账号了,所以你还是老老实实下载破解版用用吧,要是懒得折腾软件的事(安装破解设置环境一套下来还是挺麻烦的,没接触过过的人甚至好几个月搞不定),直接上闲鱼买人家集成好整套流程软件的虚拟机就好了,也就一二十块钱,买来直接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site貌似是公司买了s家的正版lic后,s家给公司分配的一个号,然后就可以用这个号加上公司邮箱注册官网账号 ...

好滴,谢谢大哥

网友(2021-10-09):
引用 网友B:
site貌似是公司买了s家的正版lic后,s家给公司分配的一个号,然后就可以用这个号加上公司邮箱注册官网账号 ...

老哥,请问一下。用这种破解的lic跑出来的结果,跟正版lic有区别吗?
逻辑上说,s家应该知道有这么个破解渠道,为啥不禁掉?

网友(2022-11-26):
引用 网友A:
https://www.docin.com/p-1251543541.html
参考这个,你到官网下载这些软件没有意义的,因为你就算下载了也 ...

请问怎么获取官方提供的关于dc的文档呢

网友(2023-05-30):
引用 网友C:

就算破解了也没用,最终给厂家的时候,厂家还是会对比lic的,对不上就没法流片

网友(2024-08-15):
https://www.synopsys.com/content ... %85%A5%E3%80%8CUser,Name%E3%80%8D%E5%92%8C%E3%80%8CPassword%20%E3%80%8D%2C%E7%82%B9%E5%87%BB%E3%80%8CSIGN%20IN%E3%80%8D%E3%80%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