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用理想器件搭了一个全差分采保电路,输出保持间隔大小不一是怎么回事

楼主(2021-02-07):
参照之前论坛的某个帖子搭了个理想全差分采保电路,tran出来的输出保持间隔有问题,请教原因以及如何修改,附上电路图和仿真结果
感谢!

网友A:
你电路里面理想SW的设置是怎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电路里面理想SW的设置是怎样的?

网友:
你把open和close设置成对应控制信号的最大最小电压试试看。我记得这个设置是掐两个端点,中间是线性变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