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阈值电压Vth的波形怎么plot

楼主(2021-02-07):
做实验发现mos的Vth在变化,现在想绘制出来其波形。我通过下面的方法,在DC扫描出来的是一个值,不是波形。这个曲线该怎么绘制呢

网友A:
比如你要plot M0的Vth。新建一个空白文件,命名为xx.scs,例如save.scs,在空白文件里添加内容:save M0:all,保存文件。

在ADE中:Setup - Simulation Files - Definition Files 中,添加刚才的文件,再仿真即可。注意要在dc文件夹中寻找仿真结果。

楼主:
引用 网友A:
比如你要plot M0的Vth。新建一个空白文件,命名为xx.scs,例如save.scs,在空白文件里添加内容:save M0:al ...

操作了下,有报错

网友:
引用 楼主:
操作了下,有报错

这个错误我没遇到过哎,等待高手解答。

网友:
你跑dc不是一个值吗,如果你sweep 一个参数跑dc 你可以plot 每个参数的vth wv软件里有个功能可以画出vth随参数改变的曲线

网友B:
如图所示,首先进行DC 仿真,在变量扫描中选择你所关心的影响参数进行仿真设置,然后在calculator中选择op选项,同时选择你所需要观察的器件,将会跳转图中所示的List列表,最后在list列表中选择你需要查看的参数类型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图所示,首先进行DC 仿真,在变量扫描中选择你所关心的影响参数进行仿真设置,然后在calculator中选择op ...

谢谢,这个方法很nice

网友C:
calcaulator里面选择MOS管的OS参数

楼主:
引用 网友C:
calcaulator里面选择MOS管的OS参数

os参数和op参数有啥区别,我目前用的op

网友C(2021-03-24):
引用 楼主:
os参数和op参数有啥区别,我目前用的op

OP结果只有一个值,OS会让DC参数随着你的扫描参数而变化,出来就是一个你想要的曲线

楼主:
引用 网友C:
OP结果只有一个值,OS会让DC参数随着你的扫描参数而变化,出来就是一个你想要的曲线
...

明白了 非常感谢你的回答

网友D(2021-12-21):
但是op结果也是曲线啊

网友(2022-02-12):
引用 网友B:
如图所示,首先进行DC 仿真,在变量扫描中选择你所关心的影响参数进行仿真设置,然后在calculator中选择op ...

你好,我就是这样进行变量扫描的,在DC的设置里选择sweep variables,可是plot没有波形,只是一个值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但是op结果也是曲线啊

好像不是的,我用op出来的不是曲线就是一个固定的值,用os就可以

网友(2022-07-18):
引用 网友B:
如图所示,首先进行DC 仿真,在变量扫描中选择你所关心的影响参数进行仿真设置,然后在calculator中选择op ...

网友E:
请问为什么选择OS后,点击MOS显示None are saved operating points?已知在dc设置中勾选了save dc operating point,output parameters选择了all。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图所示,首先进行DC 仿真,在变量扫描中选择你所关心的影响参数进行仿真设置,然后在calculator中选择op ...

感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os参数和op参数有啥区别,我目前用的op

OS是直流扫描,一串直流工作点。op是单个直流工作点

网友F(2023-05-31):
引用 网友E:
请问为什么选择OS后,点击MOS显示None are saved operating points?已知在dc设置中勾选了save dc operating ...

请问,最后是怎么解决的,我的也是os用不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F:
请问,最后是怎么解决的,我的也是os用不了

好像是tf里面本身就不支持,我最后都是看的dc

网友:
引用 网友E:
好像是tf里面本身就不支持,我最后都是看的d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