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同步BAUK dc/dc 输出5V 出现不稳定求助

楼主(2021-02-08):
同步BAUK dc/dc 输出先稳定一段时间后,出现2个暂态,5.2V,4.7V,如图。大家看看如何解决?是不是系统不稳定问题?

楼主:
这个现象好像不是稳定问题,是不是逻辑出问题,大侠们出来看看。

网友:
信息太少了。用的是什么结构的DCDC?相关关键节点波形有没有?光一个输出波形不好判断吧~
另外,负载电流有没有跳变?内部基准啊、EA电容电压、各种控制Ton&Toff时间的逻辑啊什么的有什么异常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