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model cornerSim.il

楼主(2021-02-08):
各位先进,是否有人知道韩国东部model当中的cornerSim.il要如何使用?

楼主:
各位先进,是否有人知道韩国东部hspice model当中的cornerSim.il要如何使用?

网友:
既然是个脚本,直接load就可以了吧。 load("绝对路径/cornerSim.il") 至于加载完怎么选择corner,可以打开这个脚本文件看一下函数怎么写的。 比如  那只要将函数名输入ciw,将参数填上就可以了。例如:an180_cornerSim("tt")或者也可以不加参数试一下说不定有写gui界面。

网友:
1.在CIW窗口的命令行中,输入load("绝对路径/cornerSim.il“)
2.在CIW窗口中会出现一个新的menu 叫"SKPDK"
在菜单中选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