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bandgap设计

楼主(2021-02-08):
想请教一下各位大佬,这个bandgap设计中PSRR改善电路的原理是什么?没弄明白,请大佬帮忙看看。谢谢各位大佬

楼主:
顶一下,求教一下

网友A:
怎么感觉就是靠pmos cascode。。。
论文有原文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怎么感觉就是靠pmos cascode。。。
论文有原文吗

有,麻烦大佬看看,我没咋看得懂,

网友B:
就是靠cascode, 这是让p12的VG=VDD-2VTH, VS=VDD-VTH,  VDD波动,VGS相对稳定->电流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是靠cascode, 这是让p12的VG=VDD-2VTH, VS=VDD-VTH,  VDD波动,VGS相对稳定->电流稳定 ...

好的,明白了,谢谢大哥

网友C:
能发个全文看看嘛

网友D:
看到这个帖子我终于发现小信号分析的作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能发个全文看看嘛

这篇

A 12.42μA 0.192ppm high PSRR curvature-compensated CMOS bandgap voltage reference.pdf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到这个帖子我终于发现小信号分析的作用了...

大哥,有更让人易懂的想法嘛、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哥,有更让人易懂的想法嘛、

不好意思。其实前面的回帖已经给出答案了,就是将单个PMOS改成PMOS cascode,下面是小信号分析的结论。
首先虽然运放也会受电源电压影响,但是正电源影响大部分还是在由输出端支路电阻分压贡献(MP13的小信号电阻和电阻R3、R4、以及BJT管跨导的倒数构成电源到地的电阻串)。
在这个理解上,增大MP13的沟道长度或者增加MP14管作为MP13管的共栅管都能提高电源到输出的电阻,另外减小输出端支路电流其实也可以增大电源到输出的电阻,但是大概率会影响Bandgap的性能。

网友:
cascode结构有屏蔽作用,这是常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是靠cascode, 这是让p12的VG=VDD-2VTH, VS=VDD-VTH,  VDD波动,VGS相对稳定->电流稳定 ...

大哥,我又看了一下,论文里说,I1不会随着vdd的变化而变化,能解释一下嘛,vout应该是随着vdd变化而变化的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哥,我又看了一下,论文里说,I1不会随着vdd的变化而变化,能解释一下嘛,vout应该是随着vdd变化而变化 ...

不好意思,之前搞错问题了。我也没搞懂这I1怎么是不变的。

网友:
cascode可以提高运放PSRR,I1也就基本不随电源变化,后面再将电源波动传递到MP14栅端,这样可以认为MP14的VGS不变,I2不变,PSRR比较好。个人理解

网友:
这个start-up是不是有问题?

网友(2022-02-04):
没有一个分析对的。
问题的关键是MP14管的源极和栅极电位。对于图中的结构,好的设计要保证VSG14=恒定(即不随VDD变化)。对于MP14,由于其栅极跟随VDD(小信号,只看变化量),因此还需要其源极也要跟随VDD。对于MP14源极交流信号的分析,需要考察MP13管,对于VDD来说,MP13是共栅极放大管,负载近似为1/gmp14,因此MP14的源极电位小信号变化量=vdd*gmp13*(1/gmp14),
设计要点来了:为了使MP14的源极跟随VDD,必须要求gmp13/gmp14=1,也就是gmp13=gmp14。
头一次发这么多文字,实在是没忍住。

网友(2025-01-06):
主要就是靠电流与电源波动相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