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ustomSIM-xa最多只能用10核,为什么?

楼主(2021-02-08):
最近做的一个数字模拟混合仿真(vcs+customsim),为了加快仿真速度,set_multi_core -core 18 (服务器CPU本身有28核,56线程),
但查看结果报告,有如下信息:
CPU Utilization: 18.0 (requested) 10.0 (used) 55.6%
估计意思是虽然你申请使用18核,但实际只用了10核,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望有经验者不吝赐教。先谢了!

网友:
估计是10核就够了

楼主:
@楼上,有这种可能。但继续请教以下两个问题:
1)如何判断”cpu core对于我的项目用10核已经够了,还是xa本身的限制“呢?因为我在网上查到的一篇名为EDA_Tool_cookbook的文章中恰好提到这么一段话:
     Writing Configure file In a typical customSim run, user can set below batch command in configure file. However,
the resolution setting does not work. Customsim will internally dynamically control time/current resolution during
simulation. each user can use at most 10 cores.

2)从我的测试项目来看,仿真速度还是太慢了,大约要三天。如果xa认为我的项目启用10核已经够了,那就可能是我的参数设计得不合理,请教各位大佬,
     如何判断和改善?

网友(2021-06-12):
您好!请问后来这个问题解决了吗?请不吝赐教,谢谢

网友(2021-11-03):
哈哈,我用xa要仿100天,懵了

网友(2022-03-26):
问题解决了吗?我的也是10个线程,貌似license只支持10个线程,需要加什么feature支持更多线程呢?

网友(2023-11-13):
楼主,跑多核需要设置什么吗?我设置跑多核,就提示Error, MSV-NO-MCR    混仿真不支持多核,是什么情况????

网友(2025-06-18):
请问楼主解决了这个问题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