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想在模擬出pin位置先加buf 在給數字 innovus 指令要如何下

楼主(2021-02-08):
各位大大
目前遇到模擬區域出pin 給數字 用 發現有些推力不夠
所以想先在出pin 加上一個buf 在給數字

請問innovus 的指令要如何給

网友:
addInst     attachTerm  结合使用

网友:
ecoAddRepeater -net   -cell   -name

网友(2025-10-22):
获取pin的位置:
[dbget [dbget 插入buffer的pin引脚完整地址 -p].pt]

插入buffer:
ecoAddRepeater -loc [dbget [dbget 插入buffer的pin引脚完整地址 -p].pt]  -term <> -name <> -cel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