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我在.bashrc中设置了SCL的lmgrd命令的路径,但是bash提示找不到

楼主(2021-02-09):
各位大哥,我在网上找了一篇如何安装SCL的文章,最后卡在了设置.bashrc上
根据文章指导,安装了SCL,SCL的lmgrd命令在图中所示的路径中,
我在.bashrc中添加了SCL_HOME的路径,
在PATH中也添加了lmgrd命令的路径,如图所示
但是执行后,提示没有lmgrd命令,
但是lmgrd命令确实是在这个路径中
请大哥们指点,谢谢啦

楼主:
引用 网友A:
export PATH=$PATH:...

谢谢大哥,小弟明白啦

楼主:
引用 网友A:
export PATH=$PATH:...

大哥,修改后,还是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export PATH=$PATH:...

大哥,我添加export后执行lmgrd,bash还是找不到,
然后我就跑到lmgrd目录下,执行./lmgrd,这个时候bash提示找到了
那是不是说明,我在.bashrc中添加的lmgrd所在的PATH路径,没有添加正确,所以bash识别不了

但是我检查了很多次,还是不知道哪里写错了,
求大哥指点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哥,我添加export后执行lmgrd,bash还是找不到,
然后我就跑到lmgrd目录下,执行./lmgrd,这个时候bash ...

bash shell is case-sensitive.
It seems that SCL_HOME should be corrected with /path/to/2018.06-SP1/~~~
pay attention to `SP1` vs. `sp1`

网友B:
你在terminal里直接进入lmgrd的所在目录,执行./lmgrd试试,如果还不行说明是你系统的问题。可以更换成2016版本之前的scl,目前我的测试是2016以及以后的版本都需要系统安装lsb工具才能正常运行lmgrd,否则会被当成不可执行的文件,而不是找不到。感觉这个报错有点误导。sudo apt-get -install lsb_core or yum install lsb_core后再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bash shell is case-sensitive.
It seems that SCL_HOME should be corrected with /path/to/2018.06-SP1 ...

谢谢大哥,我知道啦,以后我再也不敢手动写了,最好要复制下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在terminal里直接进入lmgrd的所在目录,执行./lmgrd试试,如果还不行说明是你系统的问题。可以更换成2016 ...

好滴好滴,谢谢大哥,运行 ./lmgrd是可以的,然后发现是我的路径写错了,本来是SP1(大写的),我写成了sp1(小写的)

网友(2022-09-06):
老哥我跟你一样的问题请问你怎么解决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