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irtuoso生成layout时出现"GND!"

楼主(2021-02-09):
virtuoso生成layout时出现"GND!"这样的I/O PIN,但原理图中并没有找到相应PIN,这个一般会是什么原因?需不需要理会?工艺是常规的.18um BCD工艺。谢谢!

网友A:
电路里有没有用到标准元? 标准元经常用 VDD!, GND!作为电源,地。 标准元的 symbol view 经常不显示电源, 地 pin,原理图里用 inherited connection 。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路里有没有用到标准元? 标准元经常用 VDD!, GND!作为电源,地。 标准元的 symbol view 经常不显示电源, ...

谢谢!这是在生成一个模拟电路版图时发现的,应该不是这个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