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irtuoso生成layout时出现"GND!"这样的I/O PIN

楼主(2021-02-09):
virtuoso生成layout时出现"GND!"这样的I/O PIN,但原理图中并没有找到相应PIN,这个一般会是什么原因?需不需要理会?工艺是常规的.18um BCD工艺。谢谢!

网友A:
“gnd!”,带叹号的节点都是全局信号;可能电路上有叫gnd!的节点;
虽然没有单独加port,但是全局信号可能会被默认成一个port;

网友:
全局信号,电路设计里面最好避免,如果最后忘记连接就麻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gnd!”,带叹号的节点都是全局信号;可能电路上有叫gnd!的节点;
虽然没有单独加port,但是全局信号可能 ...

谢谢,奇怪的是原理图中未找到

网友:
这是全局变量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奇怪的是原理图中未找到

你可以在电路中用find来search一下GND!和gnd! 这个2个节点名称(search scope选hierarchy),有可能这个节点在下层某个模块中。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在电路中用find来search一下GND!和gnd! 这个2个节点名称(search scope选hierarchy),有可能这个节 ...

谢谢!用您这个方法(hierarchy)果然搜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