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MS仿真 后仿遇到的问题 ncelab: Cannot find any unit under <目录名><器件名> :spectre in design library

楼主(2021-02-09):
进行后仿时,PEX输出Hspice,在config的view found中更改为pex的输出文件,然后进行ams仿真遇到报错。
----------报错分割线---------------
ncelab: *W,CUNOUN: Cannot find any unit under chrt018ull_hv30v.pmos_5p0:spectre in the design libraries.
ncelab: *E,CUCFUN: instance 'MP15' of the unit 'pmos_5p0' is unresolved in '\180NerveStimulator .DAC_PIN:schematic'.
ncelab: *W,CUNOUN: Cannot find any unit under chrt018ull_hv30v.pmos_5p0:spectre in the design libraries.
ncelab: *E,CUCFUN: instance 'MP14' of the unit 'pmos_5p0' is unresolved in '\180NerveStimulator .DAC_PIN:schematic'.
ncelab: *W,CUNOUN: Cannot find any unit under chrt018ull_hv30v.pmos_5p0:spectre in the design libraries.
ncelab: *E,CUCFUN: instance 'MP13' of the unit 'pmos_5p0' is unresolved in '\180NerveStimulator .DAC_PIN:schematic'.
ncelab: *W,CUNOUN: Cannot find any unit under chrt018ull_hv30v.pmos_5p0:spectre in the design libraries.
ncelab: *E,CUCFUN: instance 'MP6' of the unit 'pmos_5p0' is unresolved in '\180NerveStimulator .DAC_PIN:schematic'.
ncelab: *W,CUNOUN: Cannot find any unit under chrt018ull_hv30v.pmos_5p0:spectre in the design libraries.
ncelab: *E,CUCFUN: instance 'MP12' of the unit 'pmos_5p0' is unresolved in '\180NerveStimulator .DAC_PIN:schematic'.
ncelab: *W,CUNOUN: Cannot find any unit under chrt018ull_hv30v.pmos_5p0:spectre in the design libraries.
ncelab: *E,CUCFUN: instance 'MP11' of the unit 'pmos_5p0' is unresolved in '\180NerveStimulator .DAC_PIN:schematic'.
ncelab: *W,CUNOUN: Cannot find any unit under chrt018ull_hv30v.pmos_5p0:spectre in the design libraries.
ncelab: *E,CUCFUN: instance 'MP10' of the unit 'pmos_5p0' is unresolved in '\180NerveStimulator .DAC_PIN:schematic'.
ncelab: *W,CUNOUN: Cannot find any unit under chrt018ull_hv30v.pmos_5p0:spectre in the design libraries.
ncelab: *E,CUCFUN: instance 'MP9' of the unit 'pmos_5p0' is unresolved in '\180NerveStimulator .DAC_PIN:schematic'.
ncelab: *W,CUNOUN: Cannot find any unit under chrt018ull_hv30v.pmos_5p0:spectre in the design libraries.
ncelab: *E,CUCFUN: instance 'MP8' of the unit 'pmos_5p0' is unresolved in '\180NerveStimulator .DAC_PIN:schematic'.
ncelab: *W,CUNOUN: Cannot find any unit under chrt018ull_hv30v.pmos_5p0:spectre in the design libraries.
ncelab: *E,CUCFUN: instance 'MP7' of the unit 'pmos_5p0' is unresolved in '\180NerveStimulator .DAC_PIN:schematic'.
ncelab: *W,CUNOUN: Cannot find any unit under chrt018ull_hv30v.pmos_5p0:spectre in the design libraries.
ncelab: *E,CUCFUN: instance 'MP5' of the unit 'pmos_5p0' is unresolved in '\180NerveStimulator .DAC_PIN:schematic'.
ncelab: *W,CUNOUN: Cannot find any unit under chrt018ull_hv30v.pmos_5p0:spectre in the design libraries.
ncelab: *E,CUCFUN: instance 'MP4' of the unit 'pmos_5p0' is unresolved in '\180NerveStimulator .DAC_PIN:schematic'.
ncelab: *W,CUNOUN: Cannot find any unit under chrt018ull_hv30v.pmos_5p0:spectre in the design libraries.
ncelab: *E,CUCFUN: instance 'MP3' of the unit 'pmos_5p0' is unresolved in '\180NerveStimulator .DAC_PIN:schematic'.
ncelab: *W,CUNOUN: Cannot find any unit under chrt018ull_hv30v.pmos_5p0:spectre in the design libraries.
ncelab: *E,CUCFUN: instance 'MP2' of the unit 'pmos_5p0' is unresolved in '\180NerveStimulator .DAC_PIN:schematic'.
ncelab: *W,CUNOUN: Cannot find any unit under chrt018ull_hv30v.pmos_5p0:spectre in the design libraries.
ncelab: *E,CUCFUN: instance 'MP1' of the unit 'pmos_5p0' is unresolved in '\180NerveStimulator .DAC_PIN:schematic'.
ncelab: *W,CUNOUN: Cannot find any unit under chrt018ull_hv30v.pmos_5p0:spectre in the design libraries.
ncelab: *E,CUCFUN: instance 'MP0' of the unit 'pmos_5p0' is unresolved in '\180NerveStimulator .DAC_PIN:schematic'.
ncelab: *W,CUNOUN: Cannot find any unit under chrt018ull_hv30v.nmos_5p0_dw:spectre in the design libraries.
ncelab: *E,CUCFUN: instance 'MN8' of the unit 'nmos_5p0_dw' is unresolved in '\180NerveStimulator .DAC_PIN:schematic'.
ncelab: *W,CUNOUN: Cannot find any unit under chrt018ull_hv30v.nmos_5p0_dw:spectre in the design libraries.
ncelab: *E,CUCFUN: instance 'MN1' of the unit 'nmos_5p0_dw' is unresolved in '\180NerveStimulator .DAC_PIN:schematic'.
ncelab: *W,CUNOUN: Cannot find any unit under chrt018ull_hv30v.nmos_5p0_dw:spectre in the design libraries.
ncelab: *E,CUCFUN: instance 'MN0' of the unit 'nmos_5p0_dw' is unresolved in '\180NerveStimulator .DAC_PIN:schematic'.
ncelab: *W,CUNOUN: Cannot find any unit under chrt018ull_hv30v.nmos_5p0_dw:spectre in the design libraries.
ncelab: *E,CUCFUN: instance 'MN2' of the unit 'nmos_5p0_dw' is unresolved in '\180NerveStimulator .DAC_PIN:schematic'.
ncelab: *W,CUNOUN: Cannot find any unit under chrt018ull_hv30v.nmos_5p0_dw:spectre in the design libraries.
ncelab: *E,CUCFUN: instance 'MN3' of the unit 'nmos_5p0_dw' is unresolved in '\180NerveStimulator .DAC_PIN:schematic'.
ncelab: *W,CUNOUN: Cannot find any unit under chrt018ull_hv30v.nmos_5p0_dw:spectre in the design libraries.
ncelab: *E,CUCFUN: instance 'MN4' of the unit 'nmos_5p0_dw' is unresolved in '\180NerveStimulator .DAC_PIN:schematic'.
ncelab: *W,CUNOUN: Cannot find any unit under chrt018ull_hv30v.nmos_5p0_dw:spectre in the design libraries.
ncelab: *E,CUCFUN: instance 'MN5' of the unit 'nmos_5p0_dw' is unresolved in '\180NerveStimulator .DAC_PIN:schematic'.
ncelab: *W,CUNOUN: Cannot find any unit under chrt018ull_hv30v.nmos_5p0_dw:spectre in the design libraries.
ncelab: *E,CUCFUN: instance 'MN6' of the unit 'nmos_5p0_dw' is unresolved in '\180NerveStimulator .DAC_PIN:schematic'.
Failed to elaborate ("180NerveStimulator" "DAC_spectre_test_postsimulation" "config").

----------报错分割线---------------
论坛里的CIW->Conversion Tool Box->AMS simInfo from Spectre这个方法对我无效,希望论坛里的老师们能给出一些解决方案,谢谢

网友A:
要看一下你的switch view list里面有没有spectre view。如果没有的话,当然找不到模拟基本器件的binding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看一下你的switch view list里面有没有spectre view。如果没有的话,当然找不到模拟基本器件的binding了 ...

你好,请问switch view list是指我截图里的那个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好,请问switch view list是指我截图里的那个吗

是的

楼主:
那我的view list里有spectre的情况下还是报错有可能是什么问题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我的view list里有spectre的情况下还是报错有可能是什么问题呢

library list里面要添加你的PDK库,就是包含那些模拟器件的库。

楼主:
引用 网友A:
library list里面要添加你的PDK库,就是包含那些模拟器件的库。

这个也是有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也是有的

没有看到你的真正的switch view list是啥样的,不过如果symbol在switch view list里面是没有任何道理的。因为一旦发现symbol之后,netlister就中止遍历层次连接关系了,而symbol view里面并不包含simulator需要的信息。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也是有的

而且要看一下chrt018ull_hv30这个器件到底有哪些views,调用时是怎么调用的,模型参数应该是什么?我没用过这个工艺所以猜不着。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看到你的真正的switch view list是啥样的,不过如果symbol在switch view list里面是没有任何道理的 ...

switch view list就是我截图里那样,能否给我一些可能的解决方案呢,我可以一个个去试一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switch view list就是我截图里那样,能否给我一些可能的解决方案呢,我可以一个个去试一试
...

symbol 是不能放在switch view list里面的,完全没有意义。

网友A:
引用 楼主:
switch view list就是我截图里那样,能否给我一些可能的解决方案呢,我可以一个个去试一试
...

能不能截图看一下chrt018ull_hv30v 到底有几个views?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有model?

可以说具体一点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不能截图看一下chrt018ull_hv30v 到底有几个views?

大概是这样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可以说具体一点吗

你的仿真设置里面,model文件加入了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概是这样

因为你的simulator是hspice,所以不要选spectre view,要把hspiceD view加到 switch view list和stop view list里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仿真设置里面,model文件加入了吗?

您是指什么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因为你的simulator是hspice,所以不要选spectre view,要把hspiceD view加到 switch view list和stop vie ...

我的simulator是ams,switch view list和stop view list 里面没有hspiceD只有hspiceS,不知道是什么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的simulator是ams,switch view list和stop view list 里面没有hspiceD只有hspiceS,不知道是什么问题 ...

AMS仿真器应该调用不了Hspice,所以你一开始的PEX为什么要输出Hspice网表呢?直接输出Spectre不就好了?然后在Config View editor里面选用Spectre view.

楼主:
引用 网友A:
AMS仿真器应该调用不了Hspice,所以你一开始的PEX为什么要输出Hspice网表呢?直接输出Spectre不就好了? ...

使用Hspice网表是因为在网上找到的一份教程是这样写的,你这边是有输出Spectre之后的后仿教程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使用Hspice网表是因为在网上找到的一份教程是这样写的,你这边是有输出Spectre之后的后仿教程呢 ...

你如果是用Spectre做仿真的话,最好还是遵从Spectre的流程吧。你的Mentor PEX输出选取Spectre的网表输出就可以了。

网友(2023-03-01):
引用 楼主:
使用Hspice网表是因为在网上找到的一份教程是这样写的,你这边是有输出Spectre之后的后仿教程呢 ...

你好,我最近也在头疼AMS的后仿问题,这份教程后面验证是正确的吗,方便提供一份吗,非常感谢

网友(2023-12-31):
引用 网友A:
要看一下你的switch view list里面有没有spectre view。如果没有的话,当然找不到模拟基本器件的binding了 ...

你好,混合前仿真也出现这个。怎么回事

网友:
我用台积电的工艺也出现这个问题,是工艺模型找不到。换了指南里gpdk180里面就没有这个问题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switch view list就是我截图里那样,能否给我一些可能的解决方案呢,我可以一个个去试一试
...

楼主解决了吗,遇到了同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