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今天下载是不是有问题?

楼主(2021-02-09):
如题,今天下载了点资料,积分也扣了(50左右),但是显示下载失败,更换网络重新花费积分,也是下载失败,如图

楼主:
还有,这样下载失败,并且在下载中还特别特别慢,有人可以解答一下吗?

网友A:
确实是,以前几十个文件几百兆最多十分钟就下完了,今天十来个文件,大部分下载失败。。。下载速度非常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确实是,以前几十个文件几百兆最多十分钟就下完了,今天十来个文件,大部分下载失败。。。下载速度非常慢 ...

嗯,很多都下载失败,不知道是不是服务器的问题,太难受了

网友B:
今天由于ISSCC2021这个资料被同时并发下载的太多了,整个下午带宽都被完全占满了。所以很慢,晚上应该好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今天由于ISSCC2021这个资料被同时并发下载的太多了,整个下午带宽都被完全占满了。所以很慢,晚上应该好多 ...

嗯,那个,不仅是慢的问题,关键还下载失败,这也是这个原因?

网友B:
重复下载只会再扣1信元,下载的时候不要选太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重复下载只会再扣1信元,下载的时候不要选太多

嗯,好吧,主要为了节约时间,就会多个一起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