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 virtuoso点击hbsp或者psp等按钮的时候报错

楼主(2021-02-09):
各位论坛的小伙伴们,大家好,我最近在使用cadence的时候出现了一些问题,在我点击hbsp,psp,qpsp,软件界面无法弹出,然后就会发现virtuoso报错。报的错误为*WARNING* width and height attributes must be positive integers:  *WARNING* (stringStruct@0x19745248 (408 420) (-8 19) 0)
*WARNING*         format: list(r_field x_xpos:x_ypos x_width:x_height [x_promptWidth])
*WARNING* hiAddFields: invalid field description in fieldList
*WARNING*              Field adding ABANDONED
*WARNING* width and height attributes must be positive integers:
*WARNING* (stringStruct@0x19745248 (408 420) (-8 19) 0)
*WARNING*         format: list(r_field x_xpos:x_ypos x_width:x_height [x_promptWidth])
*WARNING* hiAddFields: invalid field description in fieldList
*WARNING*              Field adding ABANDONED
*Error* unknown: Runtime stack overflow caused by too deep recursion. Decrease the call stack level.
以上就是我呈现的错误,如果大家有什么好的方法解决这个问题,在此表示感谢

楼主:
问题莫名其妙的解决了,谢谢大家

网友(2021-04-03):
应该是字体大小的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问题莫名其妙的解决了,谢谢大家

老哥,你是咋解决的啊,我也遇到这个一模一样的问题,搞的我心态崩了,真心求教

楼主(2021-05-25):
引用 网友A:
老哥,你是咋解决的啊,我也遇到这个一模一样的问题,搞的我心态崩了,真心求教 ...

尝试下重启服务器可不可以

网友(2022-10-25):
问题应该如何解决呢 遇到了同样的问题 重启和更改字体都不能打开psp界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老哥,你是咋解决的啊,我也遇到这个一模一样的问题,搞的我心态崩了,真心求教 ...

你好 请问你的问题解决了吗 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 谢谢您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好 请问你的问题解决了吗 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 谢谢您

更新插件

网友C(2023-01-27):
本人也遇到了这个bug,打开ADE窗口时CIW提示如下报错:
WARNING (ADE-5033): Cannot find the environment variable 'sweeptype' for tool 'ams.hbsp'.
        Its internal default value will be used.
WARNING (ADE-5034): Unable to access the default environment variables in the simulator's
        global .cdsenv file ('<your_install_dir>/tools/dfII/etc/tools/ams/.cdsenv')
        because the file is missing or out-of-date. Till this problem exists, internal
        default values will be used for these environment variables during this session.
但最终我的解决方法如下:
CIW >> Options >> Fonts >> Defaults >> OK,重启2次,解决。
确实很玄学。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本人也遇到了这个bug,打开ADE窗口时CIW提示如下报错:
WARNING (ADE-5033): Cannot find the environment  ...

因为是实验室的服务器,后面可能重启了以后,就好了,我觉得和我之前修改字体大小之类的有关

网友C:
引用 楼主:
因为是实验室的服务器,后面可能重启了以后,就好了,我觉得和我之前修改字体大小之类的有关
...

嗯嗯,我也觉得。
能知道大概解决方法就好,后面记录下来。

楼主:
引用 网友C:
嗯嗯,我也觉得。
能知道大概解决方法就好,后面记录下来。

嗯嗯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