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top down

楼主(2021-02-10):
请教一个问题 ,top down 流程 。 在top层划分plan group,commit 后 将设计拆除top和block的mw库。 我的问题是,做block的,是不是直接拿commit后 的block mw库接着做place_opt就可以了。谢谢了

网友A:
是的.
如果每个block内都是最优的,然后把top各block连起来放一放也就最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的.
如果每个block内都是最优的,然后把top各block连起来放一放也就最优了.
...

谢谢回复。新年快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