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数字delta sigma modulator

楼主(2021-02-10):
请问各位大佬,数字dsm是用累加器就可以实现的么?

楼主:
还有就是delta sigma调制器的时钟频率一定要高过系统时钟吗,我是做pll的,因为没有倍频,所以没有过采样的时钟了。

楼主:
求各位大神指点

网友(2021-03-27):
累加器可以实现的

网友A:
可以实现,要过采样clk频率要倍频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实现,要过采样clk频率要倍频的

谢谢,我目前用的没有倍频的时钟竟然也可以锁住,估计还是会有些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