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LOTO 示波器 软件功能 演示 之 测量值统计曲线功能演示 以及 自动化检测应用实例

楼主(2021-02-10):
LOTO 示波器 软件功能 演示 之 测量值统计曲线功能演示 以及 自动化检测应用实例
测量值统计曲线功能 是将自动测量量,包括频率,周期,最大值,最小值,峰峰值,平均值,占空比,正脉宽,负脉宽等等的历史变化趋势绘制成曲线图,可以同时多个测量量显示并记录。该功能适用于自动化检测领域对产品或者信号进行客制化故障联动。
测量值统计曲线功能是从版本5.50后新增加的功能。
在设置区,可以选择要统计的测量量
可以选择频率,周期,最大值,最小值,峰峰值,平均值,占空比,正脉宽,负脉宽等等,也可以多选。不同物理量会用不同颜色的曲线区分。
通过统计曲线的这个功能,我们能清楚看到波形的测量量历史变化趋势。
而用示波器看,只能一频一频的波形的变化,但它的历史变化趋势我们是不知道的。
统计曲线的目的就是做这个工作。就是它把每一频的测量量记录下来,然后把总共形成的一个趋势画出来。
在红色故障按钮旁边的选项栏内,可以选择绘图点的时间间隔。由于记录曲线的取样点一共有2000个点。所以如果要长时间记录统计曲线的话,就需要把时间间隔拉长。
例如设置时间间隔为两秒,而这并不意味着,两秒才记一个点。它是把这两秒的内这些变化的最大最小值都记录下来,然后等到两秒以后,再把它们画出来
所以时间间隔是更新的数据的间隔时间,但是这个过程中,它不会丢掉这些数据。
下面我们介绍峰峰值的统计
我把输入的幅值逐步的往上调,我们会发现它的幅值变大的时候,峰峰值的统计曲线趋势是变大的,峰峰值从0.729变到了3伏
并且峰峰值变化的整个过程,通过统计曲线可以即使看到变化过程,历史变化趋势。而用示波器观察,只能看到当前的的峰峰值是多少。
这个功能主要是用在同时检测物理量时,可以观察物理量的历史变化趋势
下面介绍一下故障联动的功能
在故障检测设置栏勾选峰峰值,设置故障范围和故障码。
当峰峰值超过所设置的范围后,系统自动检测并判断为故障,于是自动暂停
那当故障的时候 你确实可以选择不同的方式来警告外界
可以IO报警、软件报警或者用SR窗口发送一些故障。图中这个就是软件报警
最后介绍统计曲线和故障联动的应用 首先选择要监控的物理量,同样也是可以同时选择多个。例如我选择监控这个周期信号的周期,
现在的周期是1k
把故障检测打开,然后选上周期 选择故障,小于17.6微秒 大于1500微秒的时候
固定的故障码是01
设定这个故障以后,因为频率影响它的周期,我开始调它的频率。
因为它的周期已经超过了刚才的警戒范围,所以它现在报故障了,然后usb示波器的灯会变亮。自动控制系统的PLC联动,告诉PLC ,IO口置高了, 这时候串口模拟输出了一个IO高电平给外界,然后故障联动的部分会通过串口报警
在串口调试页面,我们发一个命令,询问现在示波器的状态
串口回复的命令是01,01代表是停止的状态
然后手动发送第二个命令:询问故障,查看故障类型,他会通过故障码告诉我们是哪个故障。
串口反馈的01,而周期故障码为01,因此我们就知道故障的原因是周期故障了。
我们已经知道是什么故障了,所以就可以排除故障。把周期调到故障的合理范围之内
通过IO控制我的软件启动
现在我们看到统计曲线没有报故障。我们通过串口询问状态,串口回复02,表示正在采集。
发送询问故障,回复的是FE,表示没有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