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为什么XILINX FIFO 读写计数器同时工作?

楼主(2021-02-10):
给spartan6产生一个128位,读写端口用不同时钟的FIFO,但是仿真显示XILINX FIFO 读写计数器同时增加工作,奇怪的是读使能没有设置工作,只有写使能在有效工作中。

请见附图,如何解决? 谢谢大神

网友:
确定是下面这两个直接连接到FIFO IP了,没有做任何处理吗???

网友(2021-04-16):
按照fifo的工作原理,data_count这个计数器,如果生成fifo的时候使能了,不管有没有把读使能拉高,读的data_count都会发生变化,不然的话如何判断写满标志呢?你如果不把读时钟连接上,读的data_count就不会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