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带隙基准的二阶补偿

楼主(2021-02-10):
请教一下各位大佬,这里二阶曲率补偿的原理是什么?为什么这里的Im2=Im3?

楼主:
顶一下,求教!

网友A:
这是典型的电流镜结构。在不考虑沟道长度调制效应的情况下,源端电位一致,共栅偏置的MOS有相同的电流。

-----------------------------------------------------------

抱歉看成M3、M4了。。。M2的话应该是运放使得栅极和结点A建立了某种联系。有大佬能分析一下嘛。

-----------------------------------------------------------

兄弟你这个是哪个上面的电路,我翻了一下,拉扎维书上有一个类似的电路,如下图,右侧的产生Vbe项的支路PMOS栅极应该是接在产生ΔVbe项PMOS栅极的呀。在你的电路里面也就是M3、M4应该接到M1、M2的栅极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典型的电流镜结构。在不考虑沟道长度调制效应的情况下,源端电位一致,共栅偏置的MOS有相同的电流。

- ...

额,我这是在一篇论文里看到的,有关于二阶曲率补偿的,我也是觉得他那个栅极应该相连才会等,但是他下面的说明说的就是那么连

网友:
引用 楼主:
额,我这是在一篇论文里看到的,有关于二阶曲率补偿的,我也是觉得他那个栅极应该相连才会等,但是他下面 ...

这我也暂时不清楚了,等等看有没有哪位老哥能够分析一下。

网友:
M4、M3的栅为什么是连接到的A点呢?

网友:
楼主,运放的正负极标反了

网友B:
M4/M3的栅连接到A点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M4/M3的栅连接到A点吗?

不知道啊,,所以想请教一下大佬们是不是哪里有问题,连接到A点电流应该不相等才对

网友(2023-08-18):
引用 楼主:
不知道啊,,所以想请教一下大佬们是不是哪里有问题,连接到A点电流应该不相等才对
...

楼主搞明白了吗,救救

网友C(2024-01-05):
https://www.doc88.com/p-1856407963709.html
A点明显连错了,你是不是搜到的文章他自己画的时候搞错了吧。我看到的明显不是连在A点额。A点下是不可能有im2=im3的,只能是M2和M3同偏置下。原理这篇文章讲的也挺详细的

网友D(2024-08-16):
引用 网友C:
https://www.doc88.com/p-1856407963709.html
A点明显连错了,你是不是搜到的文章他自己画的时候搞错了吧。 ...

老哥,我看了你发的那个链接,按这个图,能做出来二阶补偿吗?

R3的值几乎无法设置,
稍微大些吧,M5的Vds<<2(Vgs-Vth), 但这样的后果是R1上的电流都被M5分走了。。。,比如下图R3=80K
小些吧,M5直接截止,比如下图R3=70K
求老哥指导

网友(2024-12-17):
引用 网友D:
老哥,我看了你发的那个链接,按这个图,能做出来二阶补偿吗?

R3的值几乎无法设置,

能做出来的,只是限于在各个corner下的变化很大,所以这个结构对model在各个corner下的稳定性有一定的要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