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LOTO示波器扩展功能演示之CxxA电流差分探头模块的使用

楼主(2021-02-10):
       本篇文章主要介绍我们出的有源电流探头,我们一共有三个型号:C05A、 C20A、C30A。不同的数字是代表它的电流量程,比如说C05A它的电流量程是+-5A,C20A就是+-20A的量程。
       我们这次用5A的C05A举个例子,这是一个有源的电流模块,然后接到LOTO示波器的扩展口,那这边会有两个电流接线端,它是接入式的,我们需要把它像万用表电流挡一样串接到电流回路里面。电流从蓝色的线进来,如图1所示,然后这个电源差分探头的输入电阻是1.5毫欧,对电路待测电流没有什么影响,然后电流再从黄色的接线端流出。电流差分模块内部的电流是隔离的,是因为有一个1.2千伏的一个隔离保护,它通过电磁感应感应到它的电流强度,然后转化成电压输入到我们的示波器,示波器本身测的是电压。我们的示波器软件是支持任意探头的,就是说,有任何物理量的对外探头可以通过标定,然后自己上位机里面设定好。

图1. 电流差分模块接线演示
      我们连接好电流源,用电源直接接这个电流探头,相当于是一个把电源短路。现在我们把电流调到4A的电流,电流差分模块里就已经有短路电流了,看上位机,我们要打到直流档,因为交流档看这种直流电流是看不出来,现在是4A左右的电流。
      我们的电流探头现在是接在扩展通道B通道,上位机自定义探头下拉会有LOTO-C05A, 选上以后,就已经标定好了,因为我们默认支持的这种型号。像这种比较慢速的信号,我们最好用高分辨率的模式。时间挡位是两秒每格,一屏幕20秒,它会缓慢的扫屏,我们能看得清楚变化,因为它的采样率相对它数据量比较大,它现在不是8位了,而是在高分辨率模式下的14.6位。可以看到示波器, 实时模式下,它的信号是很粗的,因为它牺牲了采样率,提高了分辨率,这就是高分辨率模式。
在上位机上还可以展示电流的最大值、最小值和峰峰值,三个值,如图2所示。这些都在高级选项里面。
图2. 上位机电流最大值、最小值和峰峰值(按顺序黄色框)
      我们现在把b通道调到100毫伏的挡位,那样的意义是,原来是1V的每格,现在调到100毫伏每格,就可以测更小的电流。就是它的测量范围虽然小,但是它可以测更小的毫安数。电流源做一些波动变化,上位机会显示出来,如图3.
图3. 毫安级电流值检测
       如果我们要测电流波动,我们就先在电流源做一些细微的波动,然后在上位机上把波形暂停掉,我们用标尺来看测电流波动,找一个典型的一个小的波动,我们看它的波动幅度等于37毫安。这也是一个小小的功能,如图4所示。
图4. 上位机检测电流波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