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LOTO系列示波器产品选型总览

楼主(2021-02-10):
你开了以后可以把这个扩展口的电源电压的接口都可以引出来。这个有开源的原理图、pcb都有,也可以买我们的套件。那大概就是这样,它可以组合中很多很多种的分型号。但是其实你通过这次讲解其实就明白了,它其实就是个主机搭配不同的配件。功能模块的组合,当然每一种模块,比如说像这种隔离差分的,我们现在有三种模块带宽不一样。这是100k的。我们有300k的 50k带宽的价格不一样。
那像这个,
我们也有三种。像这种的是毫Loto示波器大概有四五十种型号,所以这个视频我们主要介绍一下Loto示波器的种类型号特点.。一个原因是帮助客户选择型号,哪个型号更适合他,之间有什么区别。另一个是帮助我们的代理,这样在合作的时候,也比较清楚地了解每个型号所针对的人群之间有什么不同。
因为有四五十种型号,我们就大概按照两条逻辑来分。这样讲就比较清楚,就不用每一种都介绍,大概知道几个点就行了。
首先是外形,外形基本上有两种。示波器两头的保护胶圈是不一样的颜色,这个无所谓,都是保护胶圈。一种是塑料和铝的材质的,这边是阳极氧化的铝,这边是塑料的。一种是灰色的钣金外壳,但是侧面会有一个接口。从外形上分,大概这两种。
大部分的型号是可以选的。比如说默认的型号有默认的,有些客户可能选这种,有些型号只能选这种。那先从第一条逻辑来说,就是外形、外壳,这种铝和塑料的外壳优点是比较轻,相比钣金的就比较重。但是它的缺点是缝隙比较多,结合点比较多。那钣金的话虽然比较笨重一点,但是密闭性很好。全是铁壳的,全部封闭的。这种对于它的抗压坚固性比较好,而且对外界干扰的屏蔽会比较好一些。尤其是像这种,工业上集成的时候,其实可以把这两头去掉它的螺丝,装那个铁的耳朵,然后进行在基壳内的固定。工业上的防尘防油污这种会比较好一些,比较结实。那铝和塑料就会有缝隙,它外面是没有螺丝孔的,所以比较难以集成。但是是比较适合于室内的。比如说工程师出差,室内环境下用会比较轻便一些。
那只有这两种外壳,购买的时候可以选,或者是我们会有默认。
当然有一些型号带,比如说高端型号带信号发生器的,我们只能选钣金外壳,需要在侧面接口的。或者你可以选大概的示波器的主机,然后问客服人员,说明外壳的要求。
第二套逻辑是所有的Loto示波器,它不管拓展了什么功能,几合一的仪器,它的最核心的是由一个示波器主机,然后扩展一些外围的功能模块组成的。
其实是接一个usb插到你的电脑上或者手机上,侧边直接接探头,然后电脑上和手机上有个软件就可以看模型了。
虽然我们型号特别多,四五十种,但是示波器主机只有几种。这是482系列,osc这三个字母代表示波器的意思,后面是型号。最后一位是字母是字母后缀。osc482h的h以及别的f、m都是代表着不同的工作扩展。
但是主机全都是osc482系列,还有osc980 oscA02。还有a02系列和h02系列,802 200后没带字母就是它可以扩展的。所以分大类的话,802、 a02、 2002、 h02可以作为一个大类,这是算中高端型号的。482系列算低端型号。980算一个大类,主要是针对汽修的功能。482系列是最便宜的,性能在这里面也是最弱的。
对于怎么选型,有一个基本原则。首先确定输出器主机是哪种类型的。像我们这样同一个店里头,那是看价格。价格从482802 a02 2002 h02系列,它的主机会逐步的变贵。那越贵它的性能越好,或者是有更多的功能。
那最入门的就是482系列,它是最便宜的。当然,它会有一些功能上的减少,或者性能上的降低。最重要的区别一个是带宽,它的带宽是二十兆带宽,最高是五十兆。
二十兆带宽是双通道,它的触发是有缺陷的软件触发。这些都是硬件触发。所以你对触发有严格的要求的话那就选这系列的。这系列的都会贵,那这个是最便宜的一块。所以482系列这一款我们主要针对的是比较入门的应用。一些初学者或者是一些经验不久的硬件工程师它的技术应用的领域,基本上都是一些比较低频的。尤其是像音频或者单片机是工业控制的这种低频应用就是不会超过十几兆、二十几兆的这种波形那基本上这种就够用了。就没有必要追求这个,尤其是对突发信号不是很敏感。一般都是周期性的呀,或者是经常发生的信号,那这个就完全能胜任。就是价格最低的最便宜的那这种是针对这种应用的有些客户。比如说他是个人用户他的经验也不多,也不太熟悉示波器的使用,或者是对电路的应用比较浅。通过入门,那它可以用一个最便宜的,功能也很强。
然后接下来就说802比它稍微要高一点。就是说,它是二十五兆带宽,八十兆采样。但是它是硬件触发,它的缺点是不能带任何的扩展的模块。但是从这边扩展可以电流探头。隔离的是可以的。像信号发生器,逻辑分析,扩展的功能弱一些,但是带宽比它会高一些然后它价格也会稍微高一些。
然后这个是a02。 a02这个比802要再高一些。一百兆采样或者是两百兆采样。这个有个细分的型号。所以它的带宽可以三十兆或是六十兆的。硬件触发的话那这个是比较经典的款。那如果说让推荐的话,482系列是最入门级的,也是一个经典款。
有些客户的应用还是比较复杂的,测的东西也比较复杂起来了。可以买这个中单型号,这个比它贵一个50%。
然后接下来2002是带宽五十兆,等效采样一个g。然后它也是有各种扩展它又比它要性能高一些,价格也会高一些。
那这个h系列的,性能是我们目前出的最高的一百兆带宽,1g等效采样。可以扩展各种功能,也是比较经典的一块哈。然后980就是针对汽车修理的汽修传感器。各种什么项目 测量它是软件上的功能。也是针对汽修做了优化的所以它是单独成一类。
在示波器的性能上,单纯论示波器,它跟a02有点类似。他俩差不多是一个等级的。
那这么多的主机型号,那大概盘点一下。如果推荐经典的 那就是这针对入门级的482最便宜。如果说找一个中等款的性价比最高,那我会觉得a02性价比会最高,它的性能中等的,价格也在中等。这个是性价比比较高的经典款。那要高性能呢?基本上接近1000块钱比如说预算充足,然后性能要比较高一些,那就这款h02。
所以我们有三个经典的款。然后802是介于这两者之间的,做一个过渡。482不满足我的要求,a02我觉得有点贵了那我取个中间款802,但是也有的缺陷。
比如说了它比它们这三种经典款是可以带我们出的任何的功能模块配件。那它就扩展的机会就少很多了。然后在这两个之间,有些觉得这个够我用,但是我想更好一点这个更好,但是超出预算有点贵。那在这两个之间会有个2002这个型号。所以这两个并不是经典款,是在这三个经典款之间做补充的。
那这个扩展能力,低等放这边,这个汽修的也没有必要太多的扩展 我也放在一边。所以你会看到说好123456我们六个主机,当然你可以出六个型号。
但是尤其是像482、2002、H02和A02四种,每个主机又配合着外面的周围功能模块组合成可能八九种甚至十几种子型号,这样的话就有四五十种型号了。插一个工作模块它就扩展成了一个新的型号。
那接下来我们就会讲一下这个功能模块的扩展。
我们选好了主机以后,就要选它的后缀了。你看后缀482h,当然也有a02h,也有h02h也有2002h。它的后缀的字母,是都可以扩展的。
比如说我以482举个例子。这是我们的一个产业合格资料。

比如说左上角,就是命名规则。osc 然后这些数字。这个数字代表的就是主机型号。就是示波器主机然后后面一位或者是两位代表的就是扩展功能。这边会有m代表的支持安卓手机。如果后面不带字母的 直接是数字结尾的就是一个单纯的示波器主机。
我们的示波器主机作为一个基础,它是支持windows电脑的,插到windows电脑上用的。那比如说你加了个m后缀,那这个就说既支持是windows电脑又可以在安卓手机上使用。x是加信号发生器模块加信号分析的;s是加信号发生器的 l加逻辑分析仪;e是示波器增强,它的带宽可以翻倍。然后f是m加s 这些资料上都会有。
然后我们用482举个例子哈。他一个主机可以扩这很多型号。这些型号刚才就是我说的这些字母含义。选了不同的周边模块就会组成不同的后缀。我们这边会有所有的模块的列表。
有些你像这种探头和一次USB线是标配,就不用管了。像这些就是信号发生器之类的,这个不同的功能模块扩展形成不同的子型号。
所以第二条逻辑就是说一个示波器的主机,然后通过积木式的搭配不同的功能模块,然后组成新的字母后缀的子型号,所以可以扩展很多很多种信号。
然后接下来我就把这些模块然后大概介绍下怎么组合的。
就是上面说的,如果已经选定了一个性能和价格适合你的主机。比如说这个A02 这个性价比比较高的,推荐这一块。那接下来那就是它的配件和公众模块组成不同的分型号了。我们是以A02为例子。标准配件,就是让这个示波器主机接windows电脑可以使用的标准配件是默认就带的。就是USB线插上设备,然后还会有这样的一个两个探头,有两个通道
当然,要说明的是说这个探头是不含弹簧的,厂家是默认不带的。弹簧大部分也暂时用不着
需要的话那个东西很便宜,几毛钱一块钱。那个需要自己买一下。标准配件是大家都有的不用管。因为你买了一个示波器,不管任何一个型号,分型号,让你直接接到电脑上去用去测的这种标准配件,是包装默认包含的。
那有一些功能模块就可以开始选了。
假如说你选了支持安卓手机的,就是在安卓手机app上可以用示波器功能的。那你就可以带m型号,这是两用的。那你这样一买它就是m型号。2002 h02 482都是可以这样子的。比如说这样,你就选了这个型号。那除了标准配件你就会多一个手机转接头。这边是USB线,这边是type-c的两种头接你的手机,你只会多一个配件。
如果是你选择了黑色的信号发生器模块,这种外壳是这样插的,然后这种外壳是插侧面的。比如说,你选的是信号发生器模块,这样你就得到了一个尾缀为s。比如说482s。这个里面还没有单独的s这里面会有单独的s 那就是一个示波器,加信号发生器两用的。可以同时用两个通道 两个示波器通道一个信号发生器通道可以同时用。假如你选了一个这个逻辑分析仪模块,你会收到时会多一条逻辑分析仪线。然后你用的时候接到这儿但是他的示波器探头都会接这儿。
你可以一个通道的示波器跟四个通道或六个通道的逻辑分析仪同时用这个。这个就是l。后缀是l,osc482l 或者a02l、2002l之类的。它就是这样的一个组合一个分型号。那有可能你把这两个都选上了。一个示波器加信号发射器加逻辑分析仪,它就是x型号。这个在我们的资料的表里头都会有,后缀某个字母后缀代表什么组合这都会有。然后同时你是带这两个 然后又带安卓手机支持,像这样的那这个就变成f。如果在f的基础上你再加一个隔离沙混模块,就是测高压和热电的这种隔离,这样就可以把b通道变成一个隔离输入。那这个就变成h。这些都是一些型号的演变。还有一些型号,比如说m、l。那就说主机,它是m 既可以支持windows电脑,也可以支持安卓手机。然后再加一个这个逻辑分析仪。比如说ms那就说主机既可以支持电脑也可以支持手机。然后我还加一个信号源模块,这就是ms。
这些组合基本上组合差不多了啊。还可以有一些其他的功能模块比如说毫安极的电流探头,你也可以组合加在这上面,扩展一个通道的测毫安级的电流波形。这个我们没有写信号就可以直接买一个主机。不管是f h之类的各个分型号加够一个这个就可以了。还有些电流探头。比如说像这种互感器的探头直接接到任何一个通道上,那这个就是单独买的就可以了。你可以自由组合,我们没有起名字。我可能把这两个组合叫个什么名字,把这两个组合叫什么名字。
还有类似这种的电流探头,
这种串联进去的电流探头有5A的,20A的,30A的,几十A的这种版本。那这种电流大的电流探头,你也可以单独买。没有把它组合在一起起个什么名字。当然你可以起个名字或者型号,然后叫个什么东西。当然组合太多了啊,你也可以买这种小的配件。这种是20倍的衰减头,接上去以后,他就会做20倍的衰减。这个是智联的接线头,方便你自己接线,你的线从这里引进去就好了。
这个是我们的扩展板,开源的一个扩展板。
安级的电流的,我们还有个毫伏级的电压的,大概就是这样子。
那这么多型号里头,那如果是说让我推荐。你可能想是说自己选择比较乱的话,我可以再推荐一下。其实这些分型号比较好选。你选整个的时候,第一步是选的示波器主机。你要个什么性能价位的。前面说了低端入门的482很便宜,我们零售价才300。中等的a02主机,它零售价有500出头。h02是最高端的。然后这之间的跨度可以选这种802、2002的。
选了主机以后,那你就选周围的功能模块。那你就看这个表就可以了。你要哪些功能不要哪些功能就很清楚了。你选了以后,自然会在这个表里头找到一个对应的型号。
你找了一个对应型号以后,然后甚至可以再选其他的这些模块没有被涵盖进来的这些模块。因为这些没有被涵盖进来的模块一般都是通用的。就是我任何一个型号,任何一个子型号你都可以买进来。像802甚至802这些都可以带。任何一个你选定了一个好的功能型号,你都可以纳入进来。那可能就变成了一个不存在的型号,当然我们出型号也可以出,但是太多了。
那你就是在这些基本的功能型号选好了以后,然后再选你要哪些小的功能配件就可以了。这样子就整个的过程就完了。
那推荐的话就像刚才说的,482 入门的这个是性价比比较高的a02,那性能高的这是h02,那你如果是初步入门可以单独选一个。只要示波器那就好了,不带后缀的就可以了。入门的这个482 这是就比较经典了,是应用最多的。因为它便宜,然后功能也比较强大的软件。所以它卖的是最多的。那如果说你自己用,也比较关心预算,功能你觉得比较多比较划得来。那你就可以拿f或者x。这俩的区别就是说带不带手机支持。那你如果是用电脑用的屏幕也比较大,功能比较强就直接x,他就把他这两个带上了。或者是f。直接就最全的就是h。那就它带着隔离啊这些再去加。当你说你对价格不敏感。你觉得这功能最好的,性能最好的,也不过1000多块钱。对你的预算来说没什么。那你就直接上到满格,工作最好性能最好的。然后性能最好的h版的那就说它周边的功能配点最多。然后它的性能本身就是最好的,就可以了。其他的这种小配件,那你就零星的看你需要哪些去买就行了。买了后期买也可以往上加就可以了。
所以我的建议是,如果对价格非常敏感,没有太接触过示波器,也比较初级入门,直接482就可以了。就是个最简单示波器,这才300多块钱就可以了。这是我的推荐。
如果是说你有进一步的了解了你觉得对于这个测量、性能还有点要求的,但是也不用那么高,还是价格便宜点性价比高一点的那就好了。a02就可以了。周边的模块,如果明确的知道,要加一些这种模块,这种模块将来都用得上,那你就可以单个一个个地加。明确知道要加这个加那个。不明确知道的,但是你觉得挺有用的,你就直接f或者h。直接h,一次就给你佩齐了。这是最好的选择了。
那h02的这个 你明确知道说我就要一个性能很好的、便携的示波器,功能强大,那就h02。但是你比如说你对价格不敏感,觉得这个整个配起来也没多少钱完全可以承受那你直接也是h02。
后面你需要测电流啊什么的你再往上买往上加就行了,也不用返厂。
详情请参考bilibili视频: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Gt4y1C7uQ?from=search&seid=1125078138807092556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