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增益自举运放

楼主(2021-02-11):
祝大家春节快乐!大家能否给我讲讲如下图的增益自举全差分折叠式共源共栅结构运放的共模反馈要怎么接?是不是主运放、两个辅助运放都需要反馈?若运放是用于采保电路中的是不是开关电容型的共模反馈更好?可否有大佬给我理一理运放的工作机制?
祝大家健康快乐,平安幸福!

网友A:
运放的工作机理、共模反馈这些教材会讲的更清楚一些。不知楼主是否已看相关教材的运放共模反馈章节呢。这里列写一些共模反馈章节供楼主参考:

1. 《Design of Analog CMOS Integrated Circuits, Second Edition》,第9.7节,拉扎维的书;
2. 《CMOS Analog Circuit Design, Third Edition》,第7.3节,Allen的书。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运放的工作机理、共模反馈这些教材会讲的更清楚一些。不知楼主是否已看相关教材的运放共模反馈章节呢。这里 ...

谢谢你!

网友:
Gain boost了解下先

网友B(2023-03-29):
这是gainboost结构,辅助运放一般用单个mos管构成的电流负反馈就可,主运放的共模反馈可以用SC共模反馈,也可以用传统结构的CMFB

网友(2023-05-02):
引用 网友B:
这是gainboost结构,辅助运放一般用单个mos管构成的电流负反馈就可,主运放的共模反馈可以用SC共模反馈,也 ...

请问有对应的论文推荐吗

网友(2025-01-14):
楼主的图是那本书上的呀

网友(2025-03-15):
有参考文献吗?求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