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libre请教

楼主(2021-02-14):
关于calibre想请教两个问题,一个是如果一次跑多个LVS或是DRC,例如我有两个模块或是TOP,我想设定一次,然后两个就一起跑LVS或DRC,不是设定一个,RUN一个
第二个是我在看calibre的语句时候,看到除了LVS BOX还看到了LVS BLACK BOX,想问一下LVS BLACK BOX是什么,怎么用的?

网友:
我也想知道black box怎么用,和box有什么区别

网友:
可以用命令行跑多个LVS/DRC,注意结果不被覆盖就可以了。

网友:
你是想跑一个TOP下的两个子单元,还是两个TOP分开跑,前者用hcell跑,后者不要在同一个路径跑不覆盖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