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C S安装license时遇到的问题,向大神们求助!

楼主(2021-02-15):
安装license的时候遇到这样一个报错。安装目录,包括license文件的权限都改成777了,还是不行,该怎么解决啊,求大神们指点~

网友:
It seems that license daemon snpslmd cannot be accessed (/synopsys/scl11.9/amd64/bin//synopsys/ ?)

网友A:
用root用户安装.提示是权限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root用户安装.提示是权限问题.

已经使用root用户进行安装了,并且安装目录递归设置了777权限,依然报这个错

网友A:
估计你已经搞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估计你已经搞定了...

没搞定啊

网友:
加油,总会搞定的

网友B:
可能是linux的lib不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能是linux的lib不全

啥lib?

网友:
1,os是32bit还是64bit的
2, scl用的32bit还是64bit的?

如果os是64bit的,但是scl用32bit的,就很有可能会出现问题。。。。。
因为64bit的os,32bit的lib可能不全

楼主:
终于搞定了。。。。
发现是license文件里面,把“DAEMON snpslmd /synopsys/scl11.9/amd64/bin/snpslmd”中的snpslmd漏掉了。。。

现在Verdi已经可以打开了,里程碑的一步啊,好艰辛。。。。
还剩vcs的gcc-4.8和g++-4.8安装的问题了,明天再搞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终于搞定了。。。。
发现是license文件里面,把“DAEMON snpslmd /synopsys/scl11.9/amd64/bin/snpslmd”中 ...

uvm的例子程序hello_world下运行一下:
make -f Makefile.vcs all

网友A:
引用 楼主:
终于搞定了。。。。
发现是license文件里面,把“DAEMON snpslmd /synopsys/scl11.9/amd64/bin/snpslmd”中 ...

verdie安装centos6操作系统lib文件需要替换成新一点的....就可以运行了.VCS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uvm的例子程序hello_world下运行一下:
make -f Makefile.vcs all

在哪个目录下运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verdie安装centos6操作系统lib文件需要替换成新一点的....就可以运行了.VCS不行...

编译的时候报这个错:

加上了-fPIE选项也不行,不知道是不是gcc和g++的版本的问题。g++4.8的版本一直找不到,还没安装上,头大。。。

网友:
gcc-4.8.5应该带了g++的
module$g++ -v
Using built-in specs.
COLLECT_GCC=g++
COLLECT_LTO_WRAPPER=/usr/local/libexec/gcc/x86_64-unknown-linux-gnu/4.8.5/lto-wrapper
Target: x86_64-unknown-linux-gnu
Configured with: ../configure -enable-checking=release -enable-languages=c,c++ -disable-multilib
Thread model: posix
gcc version 4.8.5 (GCC)
module$gcc -v
Using built-in specs.
COLLECT_GCC=gcc
COLLECT_LTO_WRAPPER=/usr/local/libexec/gcc/x86_64-unknown-linux-gnu/4.8.5/lto-wrapper
Target: x86_64-unknown-linux-gnu
Configured with: ../configure -enable-checking=release -enable-languages=c,c++ -disable-multilib
Thread model: posix
gcc version 4.8.5 (GCC)

网友A:
引用 楼主:
编译的时候报这个错:

已经4.8.5了,还是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已经4.8.5了,还是不行...

4.85怎么安装的?

网友:
跟你还不一样.我是编译成功.事实上编译一直以来是成功的,就是没有升级gcc到4.8.5前也是成功的,可以看之前的帖子.一直就是执行simv的时候给出出错信息.

../simv up to date
make[1]: Leaving directory `/tools/synopsys/uvm/uvm-1.2/examples/simple/basic_examples/module/csrc'
CPU time: 67.009 seconds to compile + 2.924 seconds to elab + 5.997 seconds to link
./simv +UVM_VERBOSITY=UVM_LOW -l vcs.log
Command line: ./simv +UVM_VERBOSITY=UVM_LOW -l vcs.log

--- Stack trace follows:

Dumping VCS Annotated Stack:
#0  0x00000030540ac8dd in waitpid () from /lib64/libc.so.6
#1  0x000000305403e4e9 in do_system () from /lib64/libc.so.6
#2  0x000000305403e820 in system () from /lib64/libc.so.6
#3  0x00002aaaabb991fc in SNPSle_10ee25eff68cd8461c9146fa1d0b35e87067f3c8015b313e639d2928478c79b3f673f99203bcf8be64600612100082236bffb2007f1e0ef9 () ..

...

Process VmPeak: 323732 kb, VmSize: 258204 kb
System Free Memory: 571792 kb, System Free Swap: 6127608 kb

No context available
make: *** [run] Error 1

网友:
引用 楼主:
4.85怎么安装的?

这个就是普通的gcc编译安装啊

楼主:
引用 楼主:
编译的时候报这个错:

搜索了好久,这个问题可以通过加上以下两个编译参数解决(实际上是传递给gcc/g++的编译参数):

之后会出现以下报错:

这个就是gcc版本过高的原因了,不得不想办法安装gcc-4.8和g++-4.8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已经4.8.5了,还是不行...

妈了个蛋的,我安装了4.85,还是有版本过高的问题:

楼主:
引用 楼主:
妈了个蛋的,我安装了4.85,还是有版本过高的问题:

搞定!参数被我多删了一个:

可以愉快地玩耍了啊,哈哈!改天写个安装总结,踩过的坑太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已经4.8.5了,还是不行...

折腾了半天,刚刚灵光一闪,发现gcc-4.8和g++-4.8不是必须的,只要参数加对,最新的gcc和g++也可以!

编译log:

仿真结果:

gcc、g++版本:

网友A:
done!!!
换了台虚拟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done!!!
换了台虚拟机...

网友A:
centos6不知道哪里有问题,还是不行.换了redhat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centos6不知道哪里有问题,还是不行.换了redhat就可以了.

我用的kubuntu,没用虚拟机。我们公司用的centos,centos注重的是稳定,一般更新比较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用的kubuntu,没用虚拟机。我们公司用的centos,centos注重的是稳定,一般更新比较慢。
...

centos6下你能运行成功?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用的kubuntu,没用虚拟机。我们公司用的centos,centos注重的是稳定,一般更新比较慢。
...

我将redhat里运行成功的已经有simv的hello_world目录复制到centos6内运行simv,也没成功.
同样的vcs和license安装方法...
哪里出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centos6下你能运行成功?

我自己的电脑没装CentOs啊,我们公司的是用的CentOs。公司的系统,都是有专门的team进行维护的,那肯定没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将redhat里运行成功的已经有simv的hello_world目录复制到centos6内运行simv,也没成功.
同样的vcs和lice ...

把你的编译参数贴上来看下

网友A:
引用 楼主:
把你的编译参数贴上来看下

./configure -enable-checking=release -enable-languages=c,c++ -disable-multilib
make
make install

网友:
引用 楼主:
把你的编译参数贴上来看下

hello_world目录同一个的.直接从成功的系统复制过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configure -enable-checking=release -enable-languages=c,c++ -disable-multilib
make
make install

我说的是Makefile里面的编译参数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说的是Makefile里面的编译参数

没变过参数.就是例子自带的参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变过参数.就是例子自带的参数.

你按照我的那个参数试试看,往前翻翻有截图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按照我的那个参数试试看,往前翻翻有截图

同样的vcs版本,在不同OS下运行同一个makefile,跟参数没关系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同样的vcs版本,在不同OS下运行同一个makefile,跟参数没关系吧?

有可能有关啊,试一下又没坏处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可能有关啊,试一下又没坏处

跟参数没有关系.还是例子自带的.只做确认vcs运行所以使用例子默认参数就行.all: clean comp run

clean:
        rm -rf simv* csrc *.log vc_hdrs.h ucli.key

comp:
        vcs -sverilog -timescale=1ns/1ns -ntb_opts uvm-1.1 +incdir+. hello_world
.sv -l comp.log

run:
        ./simv  +UVM_NO_RELNOTES  -l run.log

网友A:
恢复快照,倒腾到原来的gcc4.4.7.参数不变.发现能用了..这是为何?倒腾一下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恢复快照,倒腾到原来的gcc4.4.7.参数不变.发现能用了..这是为何?倒腾一下就可以了???
...

我加的那些参数就是gcc和g++的参数啊,所以让你试一下看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