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CS仿真卡住,无法生成verdi波形文件

楼主(2021-02-15):
50资产
楼主根据教程自学数字前端设计,教程里写了make file脚本如下, 在我make com编译成功后,再make sim,terminal卡住了如图所示一直没有反应,这是什么情况有大佬知道吗?

网友A:
多数是有一个死循环,卡住了。一般就把module 一个一个注释掉,找到引起死循环的代码。

网友:
看看有没有combinational loop么?

网友B:
你能运行simv?不会出来stack_info_xxx目录?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能运行simv?不会出来stack_info_xxx目录?

运行了simv之后就出现如图所示的情况,就卡住了。 没有出现stack_info目录

网友:
引用 楼主:
运行了simv之后就出现如图所示的情况,就卡住了。 没有出现stack_info目录
...

在你运行的simv前加./也就是
./simv 你的选项
运行一下是否也会出现stack_info_xxx目录

网友:
贴出来tb文件看看,多数没加$finish函数

网友C:
是不是没有加finish,没有加stop,也没有加display 。说不定都run 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数是有一个死循环,卡住了。一般就把module 一个一个注释掉,找到引起死循环的代码。 ...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没有加finish,没有加stop,也没有加display 。说不定都run 完了

谢谢大佬回答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没有加finish,没有加stop,也没有加display 。说不定都run 完了

加了finish,我在后面把tb贴出来

module glitch_free_tb();

        reg                clk_in0;
        reg                clk_in1;
        reg                clk_in2;
        reg                clk_scan ;
        reg                scan_dc_mode;
        reg                icg_scan_mode;
        reg                rst_clk_n = 0;
        reg        [1:0]        cgm_sel;

        initial begin
        clk_in0 = 0;
        clk_in1 = 0;
        clk_in2 = 0;
        rst_clk_n = 0;
        clk_scan = 0;
        icg_scan_mode = 0;

        //bug: test mode is enalbe
        scan_dc_mode = 0;
        // solution : test mode is disable
        // scan_dc_mode = 0;

        # 200;
        rst_clk_n = 1;
        cgm_sel = 0;
        repeat(50) @(posedge clk_in2);
        cgm_sel = 1;
        repeat(50) @(posedge clk_in2);
        cgm_sel = 2;
        repeat(50) @(posedge clk_in2);
        icg_scan_mode =1;
        scan_dc_mode = 0;
        cgm_sel = 0;
        repeat(1000) @(posedge clk_in0);

        icg_scan_mode =0;
        scan_dc_mode  =1;
        cgm_sel = 2;
        repeat(1000) @(posedge clk_in0);

        $finish;        // finish the simulation
end

// dump the wave which is used for verdi
initial begin
        $fsdbDumpfile("glitch_free_tb.fsdb");
        $fsdbDumpvars;
end

always #20        clk_in0 = -clk_in0;
always #70        clk_in1 = -clk_in1;
always #110        clk_in2 = -clk_in2;
always #1000        clk_scan = -clk_scan;

glitch_free u_glitch_free(
        .clk_out        (clk_out),
        .cgm_sel        (cgm_sel),
        .clk_in0        (clk_in0),
        .clk_in1        (clk_in1),
        .clk_in2        (clk_in2),
        .clk_scan        (clk_scan),
        .rst_clk_n        (rst_clk_n),
        .scan_dc_mode        (scan_dc_mode),
        .icg_scan_mode        (icg_scan_mode)
        );
endmodule

网友:
用 VCS 的DVE看波形不也挺好

网友(2024-01-27):
大佬,问题是怎么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