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关于uvm里面config_db机制的一点讨论

楼主(2021-02-15):
今天小白我在公司代码里看到了对config_db应用的这样一种情况:
test:在顶层test对sequencer中的变量var进行了set
uvm_config_db#(T)::set(this , "sequencer" , "var" , value);

sqr:
在sequencer中并没有声明任何变量包括变量var

seq:sequence的m_sqr已经指向了同一个sqr。然后在seq中去get在sqr中并不存在的变量var
uvm_config_db#(T)::get(m_sqr , "" , "var" , value);

---------------------------------------------------------------
代码运行的结果是pass了的。
所以这里就有一个问题:config_db看网上的介绍就是一个全局的关联数组。那这是不是意味着使用时,只要确保这个关联数组的key是一致的即可保证set与get的运行正确,而无需真正的声明某一个变量?

---------------------------------------------------------------

之后小白我用了这个在线仿真的平台(https://www.edaplayground.com/)对下面的代码进行测试。
如下uvm拓扑结构只包含一个basetest、env和comp。在basetest对env中不存在的变量str进行设置,然后再comp再去获取env中不存在的变量str的值。comp中声明了m_env变量指向了env。

`include "uvm_macros.svh"
import uvm_pkg::*;

//to avoid type undefined
typedef class comp;
typedef class env;

//comp declartion
class comp extends uvm_component;

  env m_env;              //basetest will assign this m_env handle pointed to env
  string str = "default"; //use a string variable to get. If it is failed to get value from config_db, this variable will print "default"

  `uvm_component_utils(comp)

  function new(string name = "comp",uvm_component parent=null );
    super.new(name,parent);
  endfunction

  function void build_phase(uvm_phase phase);
    `uvm_info(get_full_name(),"build_phase of comp is entered",UVM_NONE)

    uvm_config_db#(string)::get(m_env,"","str",str); //get str's value from m_env.Note there is no str variable defined in env.
    $display("str = %s",str); //print the value of str

    `uvm_info(get_full_name(),"build_phase of comp is exited",UVM_NONE)
  endfunction

endclass

//env declartion
class env extends uvm_env;

  comp comp1; //only define a comp as sub_component

  `uvm_component_utils(env)

  function new(string name = "env",uvm_component parent=null );
    super.new(name,parent);
    comp1= comp::type_id::create("comp1",this);
  endfunction

  function void build_phase(uvm_phase phase);
    `uvm_info(get_full_name(),"build_phase of env is entered",UVM_NONE)

    `uvm_info(get_full_name(),"build_phase of env is exited",UVM_NONE)
  endfunction

endclass

//basetest declartion
class basetest extends uvm_test;

  env env1; //only define a env as sub_component

  `uvm_component_utils(basetest)

  function new(string name = "basetest",uvm_component parent=null );
    super.new(name,parent);
    env1 = env::type_id::create("env1",this);
  endfunction

  function void build_phase(uvm_phase phase);
    `uvm_info(get_full_name(),"build_phase of basetest is entered",UVM_NONE)

    env1.comp1.m_env = env1;//assign the comp1.m_env handle to env1
    uvm_config_db#(string)::set(this,"env1","str","Greetings!"); //set str's value in m_env.Note there is no str variable defined in env.

    `uvm_info(get_full_name(),"build_phase of basetest is exited",UVM_NONE)
  endfunction

endclass

module test;
  initial begin
    run_test("basetest");
  end
endmodule

如果开启config_db,那么str会打印Greetings
如果注释掉config_fb,那么str会打印default

网友:
set和get的第一个参数是一个指针吧

网友A:
var不是变量,是field name,field name就相当于关联数组的key,set会创建或者更新field name。
变量value是要声明的,不声明会报错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var不是变量,是field name,field name就相当于关联数组的key,set会创建或者更新field name。
变量value ...

是的,对于第4个参数来说,要get或者set的变量肯定要声明。
但是之前我迷惑的是field name这个参数,我之前理解是他是在指定一个具体存在的变量(因为我看一些书里面的例子,filed name这个参数通常和变量是同名的)。现在才明白应该就是config_db里面的一个key,这个filed name我随便起名都没事,只要保证前后get与set匹配即可。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对于第4个参数来说,要get或者set的变量肯定要声明。
但是之前我迷惑的是field name这个参数,我之 ...

按照我浅显的理解,uvm config_db set/get机制核心的关联数组是通过string来管理的,所以可以使用*这样的通配符,因此set某一hierarchy内的“var”,其实只是增加了一组关联数组的值,跟真实是否存在这一hierarchy下变量没有关系。
不知道这样是否可以帮助楼主理解?

网友:
同样小白一枚,不知道楼主这里有没有学习uvm的例子,比uvm实战中的dut复杂一点的,谢谢

网友:
var是你自己取的名字,爱取啥取啥

网友:
第三个参数相当于key,保持一致的情况下取什么名字都无所谓,不需要在当前类里声明它。
第四个参数用来 发送/接收 值,必须在当前类里声明。
以上纯属小白理解,意见不同欢迎探讨~~

网友(2021-03-17):
config机制的get是有返回值的,可以在前面用if判断一下
如果set和get配对失败,返回值为0,成功为1,并且对匹配变量赋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