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哪位大神有在centos6下成功使用vcs和verdi了?

楼主(2021-02-15):
请问哪位大神有在centos6下成功使用vcs和verdi了?

楼主:
走过路过,烦请留言,谢谢.

网友:
6和7都装过,但是没怎么用。有啥问题?

网友:
centos6下安装使用是完全没问题的,如果碰到问题多百度下

网友:
两个版本都装过用过,没问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