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libre的lisence报错,求解决方法!多谢多谢!(已解决)

楼主(2021-02-15):
VMware15+cadence618+calibre2019,运行calibre报错,详见图片。
如何解决。
还请各位高人多多指教啊!谢谢!谢谢!

网友:
你的calibre interactive 也就是这个gui的 license没装

网友:
这个就是license不对或者程序没有patch。按理说19版没有那么麻烦,当初14版折腾了好久,就是不对。确认程序有patch,确认license里面没有乱码或者中文。因为win10下获取pc的名称的时候有问题,会有中文。

网友A:
楼主calibre是什么版本,我装的2011版和你的问题一样,折腾好久都没有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calibre是什么版本,我装的2011版和你的问题一样,折腾好久都没有解决。 ...

calibre是2019版.

网友B:
gui的 license没装

网友:
感觉 也可能是你的shrc中lic变量指定出错吧

网友C:
license 的网卡IP换了没?

网友:
给软件打打补丁

网友:
加一个lic

楼主(2021-03-20):
引用 网友C:
license 的网卡IP换了没?

问题解决了。正如这位大侠说的:是因为license的hostid不对。
解决方法:
1. ifconfig命令找到本机hostid;
2. 把license的hostid全部改成本机的hostid就好了。

我又source命令了一次bashre文件。不做这一步估计也行。
再次感谢这位大侠和各位大侠的帮助!

网友:
楼主如何解决的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昨天那个问题没有收回来,抱歉!

网友(2021-05-05):
楼主,我也遇到这个问题,我把hostid全部改成本机的hostid,但是还是不行

网友D:
我想问,怎么把license做成多台服务器公用一个license

网友E(2021-12-22):
引用 网友D:
我想问,怎么把license做成多台服务器公用一个license

同问,感觉是license的生成器问题,最新版的calibre2020和2021,HOSTID修改为ANY即可。
但是有个软件必须要用calibre2018,hostid只能本机生效,如果写ANY就本机都无法读取。

网友(2022-03-07):
我也是这个问题,感谢楼主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B:
gui的 license没装

gui是什么东西

网友(2022-04-21):
引用 楼主:
问题解决了。正如这位大侠说的:是因为license的hostid不对。
解决方法:
1. ifconfig命令找到 ...

安装了calibre2020,提示的方式,ifconfig找到了本机的物理网卡地址,也更新进了lic里面,还是会报这个错误。求解啊~~~~参考的是这篇文档:https://zhuanlan.zhihu.com/p/370388819

网友:
引用 网友E:
同问,感觉是license的生成器问题,最新版的calibre2020和2021,HOSTID修改为ANY即可。
但是有个软件必须 ...

cadence 是617版本,calibre安装的是2020版本,按您的说法,hostid后面的参数可以设置成ANY,或者自己本机的地址,把lic的所有hostid都全替换了,依旧会报题主的错误。你提到必须有个软件,是什么软件呢?

网友:
我是新手,请问怎么找到license

网友(2023-04-15):
怎么解决的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