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带振荡器的电路仿真速度巨慢解决方法

楼主(2021-02-16):
如题,芯片整体规模不大,带了个振荡器,导致电路仿真速度极其缓慢,振荡器不能关闭,但是又没必要考虑其对其他电路的影响,有没有办法加速仿真?

网友A:
振荡器可以考虑用simulation model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振荡器可以考虑用simulation model

谢谢! 可否简单讲述一下操作方法?

网友:
就是将振荡器描述为verilog model,然后通过AMS仿真就可以了

网友B:
先把osc的功能和频率仿好,然后用verilog-a搭个model,用verilog-a model替代spice model,仿真就快了

网友:
设定振荡器的初始条件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先把osc的功能和频率仿好,然后用verilog-a搭个model,用verilog-a model替代spice model,仿真就快了 ...

连verilog-a model都不需要,单独验证好osc电路之后,直接用verilog model来代替osc就好,仿真速度极速提升

网友C:
但是用model代替如何仿真osc在系统中PVT变化的影响呢?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但是用model代替如何仿真osc在系统中PVT变化的影响呢?

Verilog model是非常理想的,应该不能仿振荡器的pvt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D:
Verilog model是非常理想的,应该不能仿振荡器的pvt的

我的意思就是有时候需要在系统仿真里面反映振荡器的PVT变化,所以光是model不太全面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的意思就是有时候需要在系统仿真里面反映振荡器的PVT变化,所以光是model不太全面
...

你前面不是说了不需要考虑对其他模块的影响了吗,想看PVT,单独仿真模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