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如图所示的70MHz带通滤波器可行性如何

楼主(2021-02-17):
下图所示是一个70MHz的带通gm-C滤波器

gm-C带通滤波器

gm-C带通滤波器

用到的电容有:
24.82fF、26.28fF、36.82fF、119.8fF、131.22fF、1.0782pF、1.198pF
行为仿真结果如图所示。

行为仿真结果

行为仿真结果

现在想请教:
(1)65纳米工艺在一个版图中实现图中所需电容是否可行?
(2)图示差分电路希望进行SP仿真,端口怎么连接?
(3)相移都 上千度了,能行吗?,

网友:
1. 把所有要用的元件都放置在一个原理图中,直接启动 Layout XL 临时看看大致的相对大小;
2. 仿真差分电感/电容Q值的方法给你参考:无需理想巴伦和变压器,直接接一个port在差分端口,port两端都不要连接别的net,仿真的时候只会有S11/Y11/Z11,选它即可;
3. 这个不太清楚哎,等待高手解答。

网友:
跑下65nm自带的mom/mim cap, MC 跑着看看,你这个 24.82fF、26.28fF ,需要多少精度,0.01f 吗 ,如果是这样,肯定做不到;

网友A:
3.第三个问题,我提出我看法,可能不准确。一般滤波器在通带都是线性相移,而在带外相移就很离谱。至于相移1000多度,我觉得是每360度循环一下,所以没有那么大,只是显示问题,主要看带内是否是线性相移。坐等大神回答

网友B:
引用 网友A:
3.第三个问题,我提出我看法,可能不准确。一般滤波器在通带都是线性相移,而在带外相移就很离谱。至于相移 ...

看了你的回复我重新想了一下:
一阶RC至多贡献90°相移,一阶LC回路至多贡献180°相移。
楼主的电路应该是利用有源电感和无源电容构造滤波器,总共有12个LC单元,至多贡献2.16k相移。楼主的总相移在这个范围之内,所以应该是合理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了你的回复我重新想了一下:
一阶RC至多贡献90°相移,一阶LC回路至多贡献180°相移。
楼主的电路应该 ...

我觉得你说的有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