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C616(7)的电路图格点连线问题

楼主(2021-02-17):
服务器IC616上schematic symbol搭电路时,元器件(mos)上的端点连线老是
不在格点上,只能通过display选项调格点距离去连,但很费劲;
尤其调用同事的电路时,格点几乎就没对上过,其实同事也没改过格点,都是
用的default在连接;后来我也碰见了这问题,发现自己的电路来会调用时,也
有格点连接问题...

求问各路大神,这到底是什么bug,有没啥好的解决办法?系统是centos6,以前用
IC5141没遇到过这问题,默认格点的连线肯定是连到器件的端口上的。

网友A:
元器件symbol动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元器件symbol动过?

没动过,没事不会动PDK

网友B:
不是有个 让原件回到grid上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是有个 让原件回到grid上的吗

是哪个选项还是命令?求指点

网友(2023-10-27):
楼主解决了吗

网友(2025-09-10):
同问,每次也会遇到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