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关于ADC/DAC设计

楼主(2021-02-17):
大家好

    想请教一下,如果打算设计ADC/DAC(包括DFS,直接射频采样),需要先准备哪些方面的知识?

(本人在职硕士,对射频前端PA、LNA、SWITCH比较了解,但是对ADC/DAC之类不了解)

万分感谢

2021年2月17日

网友A:
直接采样不会,但是普通ADC设计跟射频不太一样,管子很多,需要很多数字信号处理知识,跟射频关注高频性能不太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采样不会,但是普通ADC设计跟射频不太一样,管子很多,需要很多数字信号处理知识,跟射频关注高频性能 ...

感谢您的回复。
需要数字信号处理知识,了解了。
想问一下,目前主流ADC芯片后端数字部分都是集成DSP核来处理数字信号的吗?

感谢
2021年2月18日

网友B:
There are many different kinds ADC. Before you start doing ADC, you probably need to pick one to focus on. Which one? You need to know the application. You can not just do a "ADC". The takeaway is its application. Different applications have different minimal requirements.
(1) Flash ADC. This is usually used for fast sampling. It is usually 6-bit. I have seen combinational flash ADC can reach GHz sampling rate.
(2) Delta-sigmal. It's usually used for Audio. 24 bit. This is used for low frequency and high-accuracy application.
(3) Pipeline ADC, interleave ADC. This is usually used for analog frontend. However, more varieties push this topology to different applications.
(4) SAR. This is a very popular topology for consumer or industrial application.

In general, pipeline ADC is a good topic to study.

楼主:
引用 网友B:
There are many different kinds ADC. Before you start doing ADC, you probably need to pick one to foc ...

Thank you very much. It is detail enough.
I am preparing with some basic conception and learning the datasheet from ADI and TI.
But for me, it is not only the ADC, but also the DFS.

Best Wish

Cage
Feb,23 20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