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教!用innovous加DCAP电容怎么避开有METAL1信号线的地方?

楼主(2021-02-18):
求大神指点!之前用encounter做布局布线,加DCAP电容用命令   addFiller -cell DCAPBWP7T  DCAP8BWP7T -prefix DCAP 可以避开有METAL1信号线的地方加DCAP电容。
现在改用innovus,到加DCAP电容这一步,还是用上面这条命令,没有避开有METAL1信号线的地方加DCAP电容,然后加的DCAP电容自带的METAL1  和之前route的信号线的METAL1短路了。求教这种情况怎么解?是还有别的命令或者设置吗?

网友:
addFiller 命令里再加一个“-check_signal_drc  true”,再试试

楼主:
已解决,是setFillerMode 设置的问题

网友A(2024-03-15):
楼主你好,想请教一下你当时是怎么解决的,setFillerMode 设了什么啊? 我现在DCAP有M1 信号线的地方还是加上去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好,想请教一下你当时是怎么解决的,setFillerMode 设了什么啊? 我现在DCAP有M1 信号线的地方还是加 ...

setFillerMode -check_signal_drc  true

网友:
引用 网友B:
setFillerMode -check_signal_drc  true

这个参数默认就是 true 的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