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MIC12nm 的memory compiler 如何使用

楼主(2021-02-18):
从synopsys上下载了SMIC12nm 的memory compiler,看了里面的user manual ,介绍了需要配置的文件,没看到使用方法。
有用过的么,如何使用?

网友A:
需要 embedit 软件

网友B:
2楼正解,应该使用Embed-it工具通过图形界面或者命令行生成memory的各种view。

楼主:
引用 网友A:
需要 embedit 软件

感觉就是缺少一个软件,看文档以为缺少一个叫SiWare的软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2楼正解,应该使用Embed-it工具通过图形界面或者命令行生成memory的各种view。

网友C:
这个compiler软件在synopsys官网的哪个路径下?找不到啊

网友D:
有28nm的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compiler软件在synopsys官网的哪个路径下?找不到啊

download -> memory ip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28nm的么?

若有synopsys账号什么工艺都可下载的

网友(2021-04-05):
引用 楼主:
若有synopsys账号什么工艺都可下载的

在哪里下载啊?没有找到,另外synopsys的memory compiler在哪里下载呢?

网友E:
引用 楼主:
若有synopsys账号什么工艺都可下载的

找到了,signal ram和dual ram是用的不同的memory compiler来生成的,是吧?

网友E:
这个是需要输入PID和LICENSE才能下载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是需要输入PID和LICENSE才能下载的吧?

下载需要ID,使用软件时候需要申请license

网友F(2021-05-24):
安装了Embed-it后该如何使用呢?求指导

楼主:
引用 网友F:
安装了Embed-it后该如何使用呢?求指导

1: 安装好Embed-it
2: 配置好license
3: 下载好smic memory 库
4: 命令行启动memory_compiler,建立工程,导入smic memory库
5:生成你想要的memory

楼主:
引用 网友E:
找到了,signal ram和dual ram是用的不同的memory compiler来生成的,是吧?

对的,是需要不同的memory库生成不同的memory的
有single port ,two port ,ROM

网友D:
引用 楼主:
对的,是需要不同的memory库生成不同的memory的
有single port ,two port ,ROM

这个是在linux环境下安装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是在linux环境下安装的吗?

嗯,都是在linux环境下完成的

网友:
这个IP是免费的吧

网友F:
引用 楼主:
1: 安装好Embed-it
2: 配置好license
3: 下载好smic memory 库

多谢解答,到启动integrator软件,建立project步骤,添加compiler libraries指的是想要生成工艺的std cell库嘛?

楼主:
引用 网友F:
多谢解答,到启动integrator软件,建立project步骤,添加compiler libraries指的是想要生成工艺的std cel ...

对的,建立好project后,需要导入你要生成memory的库的类型,如single port ,two port ,regsfile ,sram ,rom .
选好后,配置出自己想要的相应规格的memory

网友G(2022-10-14):
引用 楼主:
download -> memory ip

没找到这个入口呢

网友:
这个东西能共享出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G:
没找到这个入口呢

需要导入mem 模板库,然后给出自己想要的配置数据,然后生成想要的mem

网友(2022-11-18):
是免费的,只需要在synopsys官网上下载即可,如果没有LIC,可以创建case,问synopsys要的

网友(2024-04-23):
引用 楼主:
1: 安装好Embed-it
2: 配置好license
3: 下载好smic memory 库

求license方法,有偿

网友(2024-11-08):
请问这个ug可以分享吗

网友H(2025-03-10):
请问lz,memory compiler本身需要license吗

网友:
老哥,ip可以分享不

楼主(2025-05-20):
引用 网友H:
请问lz,memory compiler本身需要license吗

需要synopsys的license

网友(2025-12-12):
引用 楼主:
对的,建立好project后,需要导入你要生成memory的库的类型,如single port ,two port ,regsfile ,sram , ...

工具可以起来,但是导入库,说这个库 is not licensed,这个也是软件licence的问题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