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下Innovus的pin为啥么会短路?

楼主(2021-02-18):
请问下用过innovus的大神们,在进行绕线的时候,为什么两个pin会short?
用verfy无法查到short,很奇怪?请帮忙提出下解决方法,谢谢!
万分感谢诸位大神啦!

网友A:
查看一下网表,建议用calibre做DRC和LVS检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查看一下网表,建议用calibre做DRC和LVS检查

就是routing完后calibre查看发现short

网友:
想看下。V

楼主:
谢谢,找到原因了,是网表的里面通过Buffer连接到了不同的pin出去,PR工具直接给连一起的

网友:
Buff设置成dont touch ,出来的net也设置成dont touch ,看看它们两还敢不敢链接在一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