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寄存器复位非零值综合后是什么样

楼主(2021-02-18):
1、RT,比如寄存器复位值非零为8'd3,用VIVADO试了一下,RTL和综合后的电路图上没有体现出这个值,FPGA的话应该是设置LUT的初始值吧?
2、那如果是ASIC设计呢,这种非零值复位会综合出什么来呢?是否会在寄存器的输入端增加一个复位信号控制的MUX?
3、还有一个疑问,如果是异步复位,复位之后寄存器是不是 得在下一个时钟沿到来时,才能读入这个复位值?从哪里读入的呢?
感谢解答

网友A:
不管是FPGA还是ASIC都是有复位default值是1的。其实FPGA内的寄存器是RN和SN都带的,具体是看接那个控制线而已。
ASIC的standcell里带RN是复位为0,带SN的是复位为1的,都是低有效,也有带R和S的,但是是高有效。
好好复习一下数字电路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管是FPGA还是ASIC都是有复位default值是1的。其实FPGA内的寄存器是RN和SN都带的,具体是看接那个控制线而 ...

啊我明白了,谢谢你!

网友B:
xilinx的fpga中触发器有几种,FDR/FDRE/FDRS/FDRSE,他们的上电复位值是不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xilinx的fpga中触发器有几种,FDR/FDRE/FDRS/FDRSE,他们的上电复位值是不一样的

谢谢!

网友:
ASIC的话是基于标准的单元库综合的,要看你用的那个工艺的标准单元库(比如SMIC 110nm)里面有什么。一般的库里面都有支持置位、复位的触发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