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v c s 2016&v e r d i2016安装及调试总结(教程)

楼主(2021-02-19):
前言
system verilog的仿真软件vcs和Verdi安装比较复杂,之前在网上找了不少帖子,前前后后搞了好久,踩了不少坑,总算安装成功。这里写个总结,给需要安装vcs和Verdi的小伙伴们做个参考,希望能有所帮助。

系统及相关软件包
题主使用的是笔记本电脑,系统为kubuntu,版本信息如下:

LSB Version:    core-11.1.0ubuntu2-noarch:printing-11.1.0ubuntu2-noarch:security-11.1.0ubuntu2-noarch
Distributor ID: Ubuntu
Description:    Ubuntu 20.10
Release:        20.10
Codename:       groovy

v c s2016和V e r d i2016安装包:
百度网盘 链接: https://pan.baidu.com/s/1sD2NnEb_eSb_yyFueoRQRg 提取码:h37v

另外,破解程序需要在Windows系统下运行,生成license文件。如果没有双系统或者两台电脑的小伙伴们,可以安装一个虚拟机。题主安装的是VirtualBox,可以直接去官网下载,有Linux版本的安装包。虚拟机及Windows系统安装,包括设置共享目录什么的,这里不再赘述了,不清楚的话可以问度娘。

安装VCS+Verdi
将vcs安装包从百度网盘下载之后,里面包含以下几部分:
  • Syn Installer.rar #此程序用于安装下面三个程序。所以你想安装VCS,Verdi,SCL的任意一个,都需要这个文件。
  • v c s-mx_vL-2016.06
  • verdi_vL-2016.06-1
  • scl_v11.9    #此程序统一管理license等破解文件
  • scl_keygen #这个是破解程序(需要在windows系统下运行)。此文件用于生成license文件

下面开始逐个安装:
1.解压Syn Installer.rar

  1. unrar x SynopsysInstaller.rar

得到名为3.3的目录,terminal中进入该目录,为SynopsysInstaller_v3.3.run添加可执行权限,并运行SynopsysInstaller_v3.3.run

  1. chmod +x SynopsysInstaller_v3.3.run
  2. ./SynopsysInstaller_v3.3.run

运行之后会让你选择安装目录,直接按回车,选择默认的当前目录即可。
完事之后在当前目录下会生成一些文件和文件夹,其中包括setup.sh这个文件,该文件就是安装vcs、Verdi、scl的脚本。

在安装vcs、Verdi、scl之前,先给它们建一个专属的文件夹。像这种比较大的软件,我安装在了根目录下。当然安装在home目录下也是可以的,看个人习惯。
切换到根目录下,建立synopsys文件夹:

  1. cd /
  2. sudo mkdir synopsys

再在synopsys目录下新建scl11.9,vcs2016.06,verdi2016.06,后续安装scl、vcs、verdi时,分别安装至这3个目录中。

2.安装vcs、Verdi、scl
这三步是一样的,这里以vcs为例,切换回刚才的名为3.3的目录里面,执行:

  1. sudo ./setup.sh -install_as_root

如果像题主一样在根目录下建立的synopsys目录,将软件安装到根目录下的话,需要加上-install_as_root参数,否则的话会因为没有写权限导致安装失败。
之后进入安装界面,点start,第一个界面随便填,点next,进入到选择source的界面:
这里选择的是source,也就是从百度网盘下载下来的vcs目录里面的vcs-mx_vL-2016.06文件夹,选择该文件夹之后,点击done,再点击next,即可看到可安装的版本:
一路点击next,选择安装32bit还是64bit,如果系统是64bit的,就选择64bit的吧:

点击next之后,会让你选择安装到什么地方,这里就选择我们刚刚在根目录下建的synopsys文件夹,安装到synopsys/vcs2016.06文件夹中:
点击done,next,accept install,即可开始安装。
Verdi、scl安装过程同上,不再赘述。

安装license并激活
以上三个软件安装完之后,先别着急打开,因为没有license,软件无法正常运行。
1.生成license文件

进入到scl_keygen文件夹中,用vim或者其他文本编辑器打开synopsys.src文件,将其中的2020全部替换成2030。否则的话生成的license只能支持到2020年12月30日。咱现在都已经2021年了,那显然是不行的。

打开虚拟机,在Windows系统中进入到scl_keygen文件夹中,双击运行scl_keygen.exe:

需要填写红框处的内容,其中
  • HOST ID Daemon和HOST ID Feature填写一样的内容。
  • EXPIRE为license有效截止日期,可以尽量填的远一些。
  • HOST name为Linux系统的hostname。

HOST ID Daemon和HOST ID Feature查看方法:如下图,我使用的是无线。若用电缆,大部分是eth0。HOST ID Deamon就是ether后面红色覆盖的12个字符(冒号除外);比如ether 00:0a:21:51:12:4w。则HOST ID Deamon就是:000a2151124w

HOST name查看方法:
点击Generate即可生成license文件synopsys.dat

2.修改Synopsys.dat:
将第二行 修改成DAEMON snpslmd /synopsys/scl11.9/amd64/bin/snpslmd(这是你snpslmd对应的路径,修改成你自己的)
这里题主曾犯过一个粗心的错误,将中间的 snpslmd给漏掉了,导致在激活时报了一个奇怪的错,折腾了好久。
题外话:
细心的小伙伴可能会发现Synopsys.dat中有很多的^M这个符号,这个是因为文件是在Windows系统下生成的,是dos格式,如果不爽的话,可以用dos2unix命令转换一下:

  1. dos2unix Synopsys.dat

3.将license文件拷贝到对应文件夹
将Synopsys.dat拷贝到/synopsys/vcs2016.06/license和/synopsys/verdi2016.06/license目录下,如果没有license目录的,可以自己新建一个

4.设置环境变量

#synopsys
#dve
export PATH=$PATH:/synopsys/vcs2016.06/gui/dve/bin #改成自己vcs的安装路径
alias dve='dve -full64'

#VCS
export PATH=$PATH:/synopsys/vcs2016.06/bin     #改成自己vcs的安装路径
#alias vcs='vcs -full64 -cpp g++ -cc gcc -LDFLAGS -Wl,--no-as-needed' #vcs需要的固定的参数

#VERDI
export PATH=$PATH:/synopsys/verdi2016.06bin #改Verdi安装路径
export VCS_HOME=/synopsys/vcs2016.06
export VERDI_HOME=/synopsys/verdi2016.06
export NOVAS_HOME=/synopsys/verdi2016.06

#LICENCE
export LM_LICENSE_FILE=27000@asus        #这个asus改成自己的host name
alias lmg_vcs='lmgrd -c /synopsys/vcs2016.06/license/Synopsys.dat' #注意改路径

#scl
export PATH=$PATH:/synopsys/scl11.9/amd64/bin  #改SCL安装路径
export VCS_ARCH_OVERRIDE=linux

这里关于这个gcc和g++版本的问题,网上很多帖子说vcs2016需要4.8版本的gcc和g++,其实是不需要的,题主实测最新版本的gcc和g++也可以。另外,
alias vcs='vcs -full64 -cpp g++ -cc gcc -LDFLAGS -Wl,--no-as-needed'可设可不设,我这里是注释掉的。强烈推荐大家通过Makefile来管理自己的工程,通过make指令来实现编译、仿真运行等等。相关的vcs参数在Makefile里面设置好即可。不建议直接用vcs命令去编译或者仿真。

以上的配置仅作参考,需要根据你的安装路径进行配置。之后使配置文件立即生效即可:

  1. source ~/.bashrc

5.激活
激活license是最关键的步骤。在之前可能需要安装:

  1. sudo apt-get install lsb-core   #lsb-core
  2. #上述不可以时尝试使用
  3. sudo apt-get install lsb-compat

然而题主通过这两个方式都安装不了lsb-core,于是直接去下载安装包:
https://pkgs.org/download/lsb-core

因为激活的端口使用的是27000。所以需要打开27000端口:

  1. sudo iptables -I INPUT -p tcp -d 27000 -j ACCEPT
  2. sudo iptables-save

接下来在terminal中运行lmg_vcs等待激活成功就可以了。

  1. lmg_vcs

激活过程中可能遇到的问题:
1.若途中有关TCP port的报错,查询27000端口进程,直接kill 掉等待27000端口完全释放再重新lmg_vcs即可:

  1. sudo netstat -ap | grep 27000
  2. kill -9 ******

2.Failed to open the TCP port number in the license问题:如果遇到这个问题,可以在Terminal运行:lmdown,然后会问y/n,输入y。然后等待一会儿再执行lmg_vcs就可以了。注意要等待一会儿

3.lmgrd can't make directory /usr/tmp/.flexlm when running server on Ubuntu问题

  1. sudo  su#切换到root权限
  2.     mkdir /usr/tmp/      #创建目录(Ubuntu下没有这个目录)
  3.     chmod 777 /usr/tmp/  #修改权限

lmdown一遍,等待一会儿,再重新执行lmg_vcs。

当你看到下图信息时,就表示激活成功了,按一下Enter即可:

调试
1.启动dve,terminal中运行dve:

  1. dve

  2.

2.启动Verdi,terminal中运行Verdi

  1. verdi

(1)在启动verdi时,可能会出现一个语法错误:verdi_2016/bin/verdi: 433: /synopsys/verdi2016.06/bin/verdi: Syntax error: "(" unexpected
解决:
进入verdi安装目录下的/bin目录,里面有一个verdi的脚本,把这个脚本第433行的那个function去掉。

(2)可能有些32位的共享包没有安装的情况,比如:libjpeg.so.62: cannot open shared object file: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安装libjpeg62:

  1. sudo apt install libjpeg62

(3)或者是libpng12.so.0: cannot open shared object file: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安装libpng12.deb

  1. sudo -i #先进入root权限
  2.     wget -q -O /tmp/libpng12.deb http://mirrors.kernel.org/ubuntu/pool/main/libp/libpng/libpng12-0_1.2.54-1ubuntu1_amd64.deb
  3.     dpkg -i /tmp/libpng12.deb
  4.     rm /tmp/libpng12.deb

题主下载了libpng12-0_1.2.54-1ubuntu1_amd64.deb之后,死活安装不上,一直报错,后来通过以下方式解决了问题:
直接下载libpng12.so.0,然后拷贝到/usr/lib/x86_64-linux-gnu/目录下,问题解决。
libpng12.so.0文件放在附件里面,大家有需要的话可以直接在这里下载。

问题都解决之后,Verdi即可正常打开:

注意,在每重启一遍机器,想要运行dve或verdi之前,都要先运行

  1. lmg_vcs

这个命令成功后,方可运行vcs和verdi.

3.调试vcs
将/synopsys/vcs2016.06/doc/examples/uvm/simple/hello_world 拷贝到home目录下,尝试一下编译及仿真运行
(1)报/bin/sh illegal option -h的错
解决办法:

  1. sudo \rm -f /bin/sh
  2. sudo ln -s /bin/bash /bin/sh

再次执行make all

(2)报以下错:
原因:64位的操作系统

解决方法:
在Makefile的编译选项中添加-full64参数:

再次执行make all,
(3)报以下错:
原因:gcc/g++版本问题
解决方法:
在Makefile的编译选项中添加以下参数:

再次执行make all,编译已没有问题
(4)仿真时报错,说找不到simv:
解决方法:
在Makefile中的仿真命令中,将simv改成./simv:

再次执行make all:

完美运行!

楼主:
帖子好像涉及到侵权了,早上刚看到版块里的《侵权公告》,可怜我昨天晚上码了一大晚。晚上回去保存一下再删掉。。。

网友A:
引用 楼主:
帖子好像涉及到侵权了,早上刚看到版块里的《侵权公告》,可怜我昨天晚上码了一大晚。晚上回去保存一下再删 ...

可以将整个虚拟机备份上传到百度网盘,这样就不用摸索安装了,之前闲鱼上十几块钱可以买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将整个虚拟机备份上传到百度网盘,这样就不用摸索安装了,之前闲鱼上十几块钱可以买到。 ...

我的Linux系统是装在电脑上的,没有装在虚拟机里面

网友:
license过期了

楼主:
注意看教程,修改synopsys.src文件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将整个虚拟机备份上传到百度网盘,这样就不用摸索安装了,之前闲鱼上十几块钱可以买到。 ...

其实摸索安装是非常好的一件事情,很多东西都是在这个过程中得到学习。

作为一个资深的芯片工程师,工具安装,license的管理以及查看,其实还是很有必要的。

网友:
相见很晚 楼主好人啊

网友(2021-03-25):
很有帮助, 提醒以下以后的人, 环境变量的第11行的bin前面应该加一个/, 不然verdi的启动会有问题

网友:
环境变量的第11行的bin前面少了个/,  不然verdi启动不了

网友:
有没有老哥用WSL装的,我的装成功了, 但是将verdi的图形界面输出到Xserver时界面会疯狂抖动, 怎会解决啊?

网友B(2021-04-24):
安装包连接失效了。。楼主或者那位好心人能给个安装包啊。。多谢多谢!!
349335382@qq.com

网友:
多谢大佬分享!!!能再发下安装包资源吗?谢谢!349335382@qq.com

网友:
安装包连接失效了。。

网友C:
编译的时候报错了,这是gcc版本的问题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编译的时候报错了,这是gcc版本的问题吗

原来是编译参数少加个-LDFLAGS,加了之后就编译成功了,感谢大佬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安装包连接失效了。。楼主或者那位好心人能给个安装包啊。。多谢多谢!!
...

百度网盘链接已恢复,请下载 ~

网友(2021-07-04):
神贴,非常感谢楼主

网友D(2021-11-01):
有没有更高级的版本呢?最新的vivado好像不支持vcs2016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没有更高级的版本呢?最新的vivado好像不支持vcs2016的

你在论坛里面搜一下,应该有人发布过2018的版本的,安装过程大同小异

网友D:
引用 楼主:
你在论坛里面搜一下,应该有人发布过2018的版本的,安装过程大同小异

谢谢,我找到了,多了好多个安装包。请问下,你知道vcs2018比vcs2016多了哪些功能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谢谢,我找到了,多了好多个安装包。请问下,你知道vcs2018比vcs2016多了哪些功能吗?
...

没关注过,除了一些bug的修复,正常使用没什么差别

网友:
非常棒 感谢

网友(2022-03-03):
萌新表示感谢!

网友(2022-04-27):
收藏一下  解决了问题

网友(2022-08-22):
百度云失效了,可以再给个连接吗,谢谢楼主

网友E:
百度云失效了

楼主(2022-09-24):
引用 网友E:
百度云失效了

已恢复

网友:
感谢楼主,正在尝试中

网友(2023-04-03):
lz,, vcs2016必须是gcc-4.8版本吗?我ubuntu 22.04,装gcc4.8有问题
依赖库的configure报错,gcc4.8configure报错,编译有错,,

网友(2023-08-07):
Nubility! 所有碰到的问题在这儿都可以找到,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Linux系统是装在电脑上的,没有装在虚拟机里面

请问这个vcs 、verdi 也可以直接安装在 虚拟机上的linux嘛

网友:
请问这个vcs、verdi可以直接安装到虚拟机的linux 上嘛

网友(2023-12-05):
感謝大大無私分享,下載連結都可以使用.安裝試用ok.

网友(2024-02-01):
运行lmg_vcs时显示找不到lmgrd文件,明明文件就在那里,我去文件所在路径下运行,也显示找不到,仿佛不识别一样,请问咋解决的啊

网友(2024-03-18):
谢谢分享,最近这个软件下载很难啊

网友F(2024-06-07):
输入verdi之后存在/synopsys/verdi2016.06/platform/LINUXAMD64/bin/Novas: error while loading shared libraries: libpng12.so.0: cannot read file data: Error 21报错,请问这个怎么解决啊?

网友:
-Wl,--no-as-needed 逗号和--中间没有空格

网友:
引用 网友F:
输入verdi之后存在/synopsys/verdi2016.06/platform/LINUXAMD64/bin/Novas: error while loading shared li ...

缺库,yum install libpng12 -y去安装一下,基本上遇到这种问题百度都能看到需要安装哪个的

网友(2024-11-13):
成功在WSL2和vmware虚拟机都安装了

网友(2025-07-08):
用不了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