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se14.7 如何查看任意一条路径的时序分析

楼主(2021-02-19):
1. 如何查看任意一条路径的时序分析?
我想看寄存器到寄存器的setup 和hold
在软件中,我如下操作:
timing => run analysis
选择  userspecified paths by defining endpoints
path endpoints
在 sources 和 destination都找到了我想要的寄存器(这两个寄存器之间是有赋值关系的)
电机ok
ise给我了一个warning:
WARNING:Timing:3223 - Timing constraint PATH filter = FROM TIMEGRP "filter_from" TO TIMEGRP "filter_to" ignored during timing analysis.
我也没有看到我想要的信息(我没有设置特殊路径,只在约束中给出了时钟频率)

楼主:
希望能够实现和quartus中timing analysis工具一样的效果
能看任意一条路径的时序分析

网友:
确定2个DFF直接有时序关系吗???tools下选择Timing Analyzer不可以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