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ESD中SCR器件的电路和版图讨论

楼主(2021-02-19):
最近开始摸SCR,从坛子里下了一篇中国台湾人写的名叫《CMOS制程中的ESD设计》,看到SCR器件在性能和版图面积方面的巨大优势,于是想用在以后的pad中,研究了一番后,发现原理不是很复杂,但是在版图实现上卡壳了。网上关于SCR的讨论不多,可能实际做的人也不会多,于是想开个帖子聚集下为数不多的这些人,大家讨论学习下电路和版图中遇到的各种问题,提高学习速度和个人能力。我先抛个砖吧,希望引来更多人的玉。
由于scr需要流片验证性能,一般会把实验版图放在远离正常模块的地方,要求在对SCR模块做ESD实验的时候,其放电路径不会进入die区域,试验模块要有自己独立的电源和io pad。

楼主:
第二个问题:scr的版图验证。由于scr利用的是栓锁效应,因此寄生的bjt在电路里面是没有的,除了res、mos、diode以外,没有其他器件。

楼主:
个人觉得文档中的这几张图很有研究价值

网友:
需要用silicon验证。另外就是需要解决触发电压高,Vh低等问题。

网友:
SCR在公司产品里面应用会有latchup风险,出于谨慎起见,一般都不会采用的

网友A(2021-05-13):
除非有testchip去流片验证,否则不知道SCR的TLP参数。而且SCR跟工艺相关性太大,换一个工艺又需要重新流片验证。这个成本很多公司都不能接受。

楼主:
引用 网友A:
除非有testchip去流片验证,否则不知道SCR的TLP参数。而且SCR跟工艺相关性太大,换一个工艺又需要重新流片 ...

说的很有道理,所以现阶段的做法是在手头有pad可用的时候,在die留一点空间做SCR的test,找到最优尺寸后择机替换原来的pad版图。当然这样也要时间和金钱成本

网友(2021-08-18):
楼主可以分享一下这份文档吗  没找到

网友(2022-07-15):
引用 楼主:
个人觉得文档中的这几张图很有研究价值

你好!请问一下这个文档可以分享一下吗?最近正在做一个SCR得ESD

楼主:
参考文档已经添加

网友:
SCR还有一个问题,我也是听说,就是制程不稳定带来的ESD性能差异,这个影响也很大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参考文档已经添加

网友(2022-12-07):
关于SCR可以看我的日志有两篇是专门讲解SCR的,从SCR的工作机理到SCR的各种改型。算是比较详细的了

网友(2023-04-06):
引用 楼主:
个人觉得文档中的这几张图很有研究价值

您好,想问一下,mos管衬底接电阻电位上是什么意思???

网友:
引用 网友A:
除非有testchip去流片验证,否则不知道SCR的TLP参数。而且SCR跟工艺相关性太大,换一个工艺又需要重新流片 ...

你说的对,确实跟工艺关系很大,不是所有的都应用SCR,特殊情况才需要。一般design rule 里面也没有定义,都是由工艺厂直接提供验证的gds过来,也不敢乱改,怕改了有问题。

网友B:
低压SCR其实不难,也不挑工艺。关键是你得会触发电路和提高Vh的方法。这两个会的话,基本所有的CMOS工艺通用。
我见过几个别家公司专利的结构,也自己画了对应testkey在七八个工艺上去验证过,TLP参数都非常漂亮。触发电压从2V到11V可调,而且弱snapback。

难得其实是高压的SCR结构,特别是触发快,Vh高的SCR。 比如40V的保护,你要做到50V触发,Vh>44V,那确实很难。

网友:
如何提高SCR的hold电压?有什么好的方法帮忙分享一下,谢谢!

网友(2023-06-13):
引用 网友B:
低压SCR其实不难,也不挑工艺。关键是你得会触发电路和提高Vh的方法。这两个会的话,基本所有的CMOS工艺通 ...

低压SCR,有啥对应资料指指路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