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 请问怎么区分一个工艺哪些是轻掺杂,哪些是重掺杂?

楼主(2021-02-19):
请问给我一个工艺,我能知道每个层次的电阻率、方块电阻,我怎么区分哪些层次是轻掺杂、哪些层次是重掺杂,求高手指点,感激不尽!

网友:
一般情况下,电阻率低的区域掺杂浓度越高

网友:
接二楼两句,首先lz要知道掺杂改变了什么,半导体本身可以说是不导电,本征激发的电子也少,那么我掺杂了,引入了新的载流子,半导体就导电了。那么很简单,导电能力强弱跟掺杂浓度有关,我们控制变量来思考,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电阻率低,那么导电能力强,方块电阻小,说明了载流子丰富,那么就应该是重掺。当然这是一般情况而言,当浓度非常非常高后,载流子迁移率会下降,反而导电能力差了。 害,都是半导体物理的东西,lz空了看看刘恩科的书吧,我也忘得差不多了如有错误烦请指正。